五一劳动节,爬到二十六层楼顶,试矿石机

楼主(2023-05-01):
今天爬到二十六层楼顶,试矿机,试验结果,不是想像的哪么理想,感觉和在地面开洞地声音大小差不多,但在平地只听到一个台,虽说有个小点的声音串台,但不影响收听,而在二十六层楼顶,声音大的有四个台在合唱,把耳机离耳朵有十公分,声音能清楚的听到,天线也有方向性,离发射台有五点六公里,感觉在楼顶可能是噪音大,才感觉声音不理想

网友A:
距离发射台5.6公里,这是一个理想的接收地点。假如你的调谐线圈做得好一点,Q值再高一点,不用天地线用长拉杆天线就可以满意接收。用R40C1磁环或磁棒绕制调谐线圈应该可以大幅提高接收性能。

网友B:
矿石机线圈不能直接放在地面上,要离开一些,这么高的位置,收音音量应该大许多,天线也尽量不要拖在地面上,这个矿石机的选择性可能不太好,也可能天线线圈的匝数过多,最好画个电路图以供参考分析。从实物上看,做的有点粗糙,线路太乱了点,看不清楚结构。离电台这么近,建议做个大环矿石机,不用天地线效果 也能有不错的表现

网友:
电梯房干扰大不大?

网友:
周口的,不远

网友C:
个人感觉磁棒天线的效果会好点

网友D:
楼主的耳机跟我从网上买的一样,感觉挺好使

楼主:
老师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磁棒天线的效果会好点

下次做磁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石机线圈不能直接放在地面上,要离开一些,这么高的位置,收音音量应该大许多,天线也尽量不要拖在地面上 ...

老师,给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耳机跟我从网上买的一样,感觉挺好使

我电话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发射台5.6公里,这是一个理想的接收地点。假如你的调谐线圈做得好一点,Q值再高一点,不用天地线用长拉 ...

主要就是玩,现在没人真的听收音机

网友:
睢县的,现在荥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距离发射台5.6公里,这是一个理想的接收地点。假如你的调谐线圈做得好一点,Q值再高一点,不用天地线用长拉 ...

案例讲,在这么高的地方收听应该效果不错的,估计是机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案例讲,在这么高的地方收听应该效果不错的,估计是机器本身有问题。

我也觉得机器有点问题!

网友F:
地线接了吗?   看到矿机边上有 钢筋 那个就可以左地线超棒   还有 天线绕的白色柱子  是铁的吗?塑料的可以    铁的 就没声音了。。总之!点个大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线接了吗?   看到矿机边上有 钢筋 那个就可以左地线超棒   还有 天线绕的白色柱子  是铁的吗?塑料的可 ...

为了省事,不用地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了省事,不用地线

用了个大夹子夹钢筋上   你会震惊!不信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了个大夹子夹钢筋上   你会震惊!不信你试试

这都跟偷的样,不想让人家看到

网友(2023-06-30):
引用 网友G:
做矿机还得跟老虎哥01学学

用完了不就要放地上  你说呢  哈哈。。

网友H:
        没看到空气单联儿,不过无所谓,主要听合唱的话,没有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看到空气单联儿,不过无所谓,主要听合唱的话,没有也没关系。

用空气单联也好不到哪去可能是我技术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空气单联也好不到哪去可能是我技术问题

        这是你认为的,你没用单联,怎么知道用了单联儿也好不到哪里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你认为的,你没用单联,怎么知道用了单联儿也好不到哪里去呢?

我不但有单联,我空气双联也几个,可能是我技术不行做的单回路的较果不明显

网友I:
这个平绕线圈的Q值应该比较低,另外小黄耳机是不是没有经过阻抗变换器直接接入?阻抗过低选择性肯定不好,只是赖于小黄耳机的灵敏度不错,加上高度,否则效果很差。
除了中等尺寸以上的空心大环、多股线花篮、R40C1磁棒的线圈外,一般的线圈可能都比不过R40C1磁环线圈。没有精心选择的话,一般的二极管检波音量上也比不过3DQ。-------------纯个人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平绕线圈的Q值应该比较低,另外小黄耳机是不是没有经过阻抗变换器直接接入?阻抗过低选择性肯定不好, ...

太深了,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