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0936MB9PCB文件分享

楼主(2023-05-01):
用立创的EDA画了个KT0936的PCB文件这样是可以免费打板,有需要的留邮箱发给坛友,要打板文件或是PCB文件留言说明,请自己检查芯片的封装是不是准确,我没有芯片只是在淘宝上找的封装。

网友:
做的真好!我的邮箱:386197470@qq.com谢谢您了。

网友A:
电源经过100mH电感到VDD的0.1u与10u滤波电容呢?

网友B:
请给我一份,要打板文件和PCB文件,谢谢你了,hymyfzgs@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真好!我的邮箱:谢谢您了。

邮箱不正确在发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经过100mH电感到VDD的0.1u与10u滤波电容呢?

C4就是......你是说L1后面还有10UF和104的电容吗?图纸上没有就是这样在加个C1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给我一份,要打板文件和PCB文件,谢谢你了,

已发了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经过100mH电感到VDD的0.1u与10u滤波电容呢?

我是按这个图纸画的本坛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源经过100mH电感到VDD的0.1u与10u滤波电容呢?

TK0936M B9供电脚串联的是100MHz磁珠、不是100mH电感。只于为什么要串联磁珠我也不懂,可能是杜绝高频干扰吧。

网友D:
图中的R10和R11应该为2.4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中的R10和R11应该为2.4Ω.....

我就是仿的你的画的,你的响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仿的你的画的,你的响了吗?

我的早已经做完了,调频的灵敏度非常高。顺便说,你这个PCB图天线部分好像不对,你再审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早已经做完了,调频的灵敏度非常高。顺便说,你这个PCB图天线部分好像不对,你再审审。

的确是接错地方了,应该是C1和C2之间。

楼主:
改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真好!我的邮箱:谢谢您了。

发了请查收。

网友:
收到,楼主幸苦了,谢谢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TK0936M B9供电脚串联的是100MHz磁珠、不是100mH电感。只于为什么要串联磁珠我也不懂,可能是杜绝高频 ...

对的是磁珠。这两个磁珠一个放在数字电源DVDD,一个放在模拟电源AVDD,应该是防止集成块内部数模电源信号穿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是磁珠。这两个磁珠一个放在数字电源DVDD,一个放在模拟电源AVDD,应该是防止集成块内部数模电源信号 ...

谢谢!我不明白原理,只是仿制而已。随便拆了个磁珠安上了,也不知道它的频率。

网友:
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C:
免费打板要求的严格了,只要是有一点不是嘉立创的资料都不能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免费打板要求的严格了,只要是有一点不是嘉立创的资料都不能免费。

是的要在立创EDA里导出文件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是磁珠。这两个磁珠一个放在数字电源DVDD,一个放在模拟电源AVDD,应该是防止集成块内部数模电源信号 ...

添加2个磁珠滤波器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添加2个磁珠滤波器是这样的吗?

对的,还有滤波电容要加上。

网友E:
音调部分应用上去效果会更好,目前这个电路高音太吵低音不足,音质很不理想。

网友:
老爷子的这个帖子怎么找不到

网友F:
KT0936B后面加了TDA7040T调频立体声解码 没成功,解码不出立体声。
是不是芯片里面已经把导频滤除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KT0936B后面加了TDA7040T调频立体声解码 没成功,解码不出立体声。
是不是芯片里面已经把导频滤除掉了?

可能是,我还想加解码器的,看样也不用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调部分应用上去效果会更好,目前这个电路高音太吵低音不足,音质很不理想。

你可以在音量电位器中心脚对地加一个小电容,衰减一下高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在音量电位器中心脚对地加一个小电容,衰减一下高音。

容量要多少?

楼主:
103以下就可以实验一下听着顺耳就可以了,先用103的如果没有高音了就换102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3以下就可以实验一下听着顺耳就可以了,先用103的如果没有高音了就换102的。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G(2023-10-03):
求PCB文件分享---谢谢楼主----920711952@QQ.com

网友:
我用好汉的PCB,一次成功!

网友:
请给我发一份,邮箱yjx189@sohu.cpm,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给我发一份,邮箱,谢谢了!

发给你了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PCB文件分享---谢谢楼主

发给你了注意查收!!!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发给你了注意查收!!!

刚去看了,没有收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去看了,没有收到啊!

没有发成功退回了。有QQ邮箱吗?

网友:
求PCB文件分享---谢谢楼主!----418199115@qq.com

网友:
麻烦发我一份PCB文件,谢谢!
31961380@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发成功退回了。有QQ邮箱吗?

没有QQ邮箱,(yjx189@sohu.com)一直用的好好的啊。刚看了一下,之前给你发的邮箱有误,邮箱的最后的.com,误写成.cpm了。请再发一次吧,谢谢了!

网友I:
谢谢分享,能发我一份吗?8289237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能发我一份吗?

已发送!!

网友:
谢谢老师,抽空打板装一下

网友J(2023-11-27):
谢谢分享,能发我一份吗?lgy123bt@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分享,能发我一份吗?

已发给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给你了!!!!

谢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已发给你了!!!!

用什么软件画的?JLC打不开

网友K:
手头上这些元件都有,我也来一份 768496864@qq.com 感谢分享

网友L:
好汉给发一份PCB可更改的文件好吗!   jnshijifeng@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什么软件画的?JLC打不开

立创的EDA.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汉给发一份PCB可更改的文件好吗!

已发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手头上这些元件都有,我也来一份  感谢分享

已发送了注意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送了注意查收!!

收到,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这个图纸画的本坛里的。

您好,请问有验证用rf-sw 控制9018 工作与否?

网友M(2024-01-10):
请给我一份。邮箱:wxwuxiangwx@163.com
也想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给我一份。邮箱:
也想试试
谢谢!

已发送了!!!!!

网友N:
有没有Pin2pin兼容的,能输出立体声的IC呢?还有,那个功放能放大双通道吗,即能放大立体声吗? 还有一点想请教,RDA5807能输出立体声,是不是比这个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没有Pin2pin兼容的,能输出立体声的IC呢?还有,那个功放能放大双通道吗,即能放大立体声吗? 还有一点想 ...

只知道AKC4926是立体声输出的。

网友:
邮件已收到。谢谢山东好汉!

网友:
请给我一份PCB文件,谢谢。2709227289@qq.com

楼主:
已发送了!!!!!

网友O:
也想试试,好汉请给我一份。邮箱:405608586@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也想试试,好汉请给我一份。邮箱:
谢谢!

已发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送了!!!!!

收到。好汉,谢了!

网友(2024-02-17):
请给我一份PCB文件,谢谢。525114215@qq.com

网友:
楼主,有空请给我一份PCB文件吧,谢谢!!

asd0109@163.com

网友:
老师好!
请给我一份PCB文件,谢谢。2547228165@qq.com

网友P:
楼主,有空发一份给我呗?3521699648@qq.com

网友Q(2024-04-10):
麻烦发我一份,谢谢!772543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Q:
麻烦发我一份,谢谢!

请大家自己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有空发一份给我呗?

自己下载吧!!!!

网友R:
引用 楼主:
自己下载吧!!!!

好汉哥,这芯片能加数字频率显示吗?有没有引脚可以加到频率计上,我是小白,期待您的答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好汉哥,这芯片能加数字频率显示吗?有没有引脚可以加到频率计上,我是小白,期待您的答复,谢谢!

不能加的,要单片机控制才能实现频率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