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坛友能帮我把这个机器弄响了?

楼主(2023-05-01):
看到废品站在装车,就把这个很新的机器买了下来,但不知道端口定义弄不响它。看起来封条都没动,不知道是坏了换下来的还是新车升级音响换下来的?这些插线是后来别人送的,不知道定义也没法用。哪位朋友有资料请帮忙。谢谢!

网友A:
红黄橙接正极,黑接负极。

网友B:
响很容易,黑接负极红接正极,试着橙色打火或者黄色打火,其余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黄橙接正极,黑接负极。

谢谢你的指导!,我看了那么多端子有点蒙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响很容易,黑接负极红接正极,试着橙色打火或者黄色打火,其余喇叭。

谢谢帮助,我一直开烧馒头的两轮车,对四轮的还真不了解。再请教一下打火与这个收音机的关系?从前的机器只要打开开关就可以使用了,现代的看起来功能太多,不知该怎样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助,我一直开烧馒头的两轮车,对四轮的还真不了解。再请教一下打火与这个收音机的关系?从前的机器 ...

打火就是点火开关,直接接正极就行,别的都是喇叭线,同色两根接一个喇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助,我一直开烧馒头的两轮车,对四轮的还真不了解。再请教一下打火与这个收音机的关系?从前的机器 ...

打火线的意义就是避免灭车忘了关音响耗尽电瓶,基本上都是设定一小时自动关机。最早的车上是没有这个功能,往往导致无法启动把人扔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火就是点火开关,直接接正极就行,别的都是喇叭线,同色两根接一个喇叭

非常感谢!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点火线:平时12V电源是供上的,但是机器处于待机状态,只有点火线带有正电位时,机器才通电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火线的意义就是避免灭车忘了关音响耗尽电瓶,基本上都是设定一小时自动关机。最早的车上是没有这个功能 ...

感谢科普,现在了解了,想起来了从前确实有忘了关收音机把电瓶电量耗尽的情况,90年代单位里的司机就犯过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点火线:平时12V电源是供上的,但是机器处于待机状态,只有点火线带有正 ...

对,等于是个触发开关,断开以后延时关机

楼主:
我找到电源线可以通电了,但是只有这个界面,按任何按键都没反应,不知问题出在哪里?难道说买到手的就是故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等于是个触发开关,断开以后延时关机

谢谢您的帮助,器件能上电了,但是还有问题看来。

网友D:
会不会是带导航的车机没有导航卡和GPS天线就不能进入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带导航的车机没有导航卡和GPS天线就不能进入系统

这个智能车机没用过没经验,看起来不是老的车机通电就响。还有一点值得怀疑就是这样新为何卖废品了呢?会不会是故障机?

网友E:
看到交易区经常有车机,借楼问下:1现在的新车机是不是有开机密码?     2定时关机好解决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看到交易区经常有车机,借楼问下:1现在的新车机是不是有开机密码?     2定时关机好解决不?

欧美车机多数都有密码和定时关机,日韩车机一般没有。
这是大概的规律,也有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美车机多数都有密码和定时关机,日韩车机一般没有。
这是大概的规律,也有例外。

哦,谢谢。看过一个例子还以为都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