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灯711-3收音机一开机电流声很大,调音量开关也一样,一直呜呜响

楼主(2023-05-02):
我换了3个22UF电容 2个10UF电容 还是一样,后面换了6P1管 6Z4管 6E2管 问题认然没有解决。我有想焊个滤波电容在电源变压器那里,但不懂焊在哪里好,不敢动,还请求个位老师赐教

网友A:
楼主这样盲目维修只能使故障扩大,起码你要找一个红灯711的电路图,然后逐级检查。现在的中波调幅广播几乎满盘都是电磁干扰声,所以你听到的不一定是交流声(用金属镊子把双联可变电容信号输入联定片对地短路,如果交流声消失可以证明是外来干扰)。建议把中波调谐线圈改为磁性天线。

网友:
不懂焊在哪里好,不敢动-----这样的话,最好还是别自己动手了,小心弄巧成拙!

网友:
小心放烟花

网友:
看了你的 “维修” 经过,还是停手吧。如果是个装干电池的半导体收音机,咋折腾都没事,大不了扔进垃圾箱。这可是要命的220V,喀嚓一下就享年XX岁了。千万不要自行安装滤波电容了,最好的办法是请懂行的人来办。

楼主:
所以要像大家学习 两个22UF的电容 测得电压,一个是230V 一个是193v  不知是否正常,机子里的几个大的电容都焊下正极测了容量,都在正常值内,

楼主:
在网上看到说在电源变压器输出端对地接一个0.45-1UF的固定电容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新手不建议先动220V

网友:
不懂就不要瞎球整,弄不好越整越差,故障扩大了老机器就彻底没办法修理。一看就会,一修就废,

网友:
        看样子楼主也不是完全外行,但是修理电子管收音机,不是着急就能解决的,先不要盲目添加滤波电容,特别是高电压的滤波,建议你看一本关于修理电子管收音机的书,好像叫毛瑞年的老先生写的一本书,查一下交流声产生的几个部位和原因,然后按照书中的建议查找原因,修理电子管收音机,由于有高压,特别是如果是热底盘的电子管收音机更要注意安全,安全无小事。

网友:
关机一会,把6N2、6P1和6Z4拨下来,看管脚是否发绿,找另外三只电子管先插上试试。

楼主:
好的 感谢各位的建议  我先去查找一下 有关书籍  楼上师傅说的毛瑞年老先生的书 ,感谢您的推荐。

网友B:
我应该有四十多年没搞电子管了,应该是6Z4的整流管老化了吧,换个试试看,其实用整流二极管也可以代换。

网友C:
建议从音量电位器处下手,区分出来是前级还是后级的问题再进一步维修。

楼主:
谢谢白老师的指教 ,以前刚收这机子时 只 换了6P1管7脚的22NF的电容和开关 及中低音电位器就可以用了,也有电流声 不过很小 可以接受 。用拾音接电唱机用了1个月这样 就出现电流声很大 放出来的声音失真 ,我检查换了音频变压器输入端的4700PF的电容,换了6P13脚 16V47UF的电容 声音好点 但嗡嗡声很大 转到拾音挡也是一样,后来以为是C24 C26 C27电容题 又换了电容  任然未解决,检查电子管分别 拔6A2 6K4 6N2 嗡嗡声还是一开机等电子管亮后 就出现嗡嗡声,检查6E2管发现两边有黑点 以为是这个引起的,后来更换后 问题依旧未解决,拔6P1管 到是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后来干脆把6P1和 6Z4整流管 也更换了,但还是开机嗡嗡声大,检查电源变压器初次级电压 初级220V 次级两230V 2个3.15V 感觉正常、谢谢白老师发的电子管脚电压表。我检查一下6P1管的管脚电压,要是有广西柳州的师傅在就好了,真想拿机子当面去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从音量电位器处下手,区分出来是前级还是后级的问题再进一步维修。

电位器 我以为是绝缘不好 我又买了个新的更换,声音不错 就是嗡嗡声未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应该有四十多年没搞电子管了,应该是6Z4的整流管老化了吧,换个试试看,其实用整流二极管也可以代换。

谢谢 你的回复 整流管已更换  但嗡嗡声未改变 我再检查看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的回复 整流管已更换  但嗡嗡声未改变 我再检查看看 谢谢

检查一下电解电容和并在旁边的电容

网友D:
逐个代换电子管 若无改善 再逐个在电容上临时并一个相同容量的 其实目前我这里 电子管收音机基本无法收听 各种空间电磁干扰 和交流电源窜入的干扰 各种变化 防不胜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逐个代换电子管 若无改善 再逐个在电容上临时并一个相同容量的 其实目前我这里 电子管收音机基本无法收听  ...

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 电子管 已更换 6Z4 6P1 6K1 6E2 四个管子,其他两个我拔下来电流声还在 所以没换  我主要是用拾音来接电唱机听的,收音基本不用 收到的是中央台且信号也不稳定杂音多。

楼主:
我刚测了一下各电子管的管脚电压 数据如下图,请各位大师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盲目维修只能使故障扩大,起码你要找一个红灯711的电路图,然后逐级检查。现在的中波调幅广播几乎 ...

谢谢 白老师的指导 ,今天对双联电容输入电对地短路 发现收音机无声音了,但嗡嗡声还在。我主要是用拾音听电唱机的。我在拾音状态下测了各电子管的管脚电压,灯丝电压有一边很低,具体数据如下图

网友E:
你好!其实你讲的这个故障在电子管收音机类并不复杂,可能你以前不是弄的多,建议你重点检查整流输出的那3个电解,还有那个中间抽头的电阻都换掉,实际上现代的电解比以前的好很多,体质小,质量好,我就是用现代的,效果好,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其实你讲的这个故障在电子管收音机类并不复杂,可能你以前不是弄的多,建议你重点检查整流输出的那3 ...

我原来换过一次 电容 22UF的两个 ,10UF的2个 33UF的一个 ,见没有效果 ,测原来的电容容量又都在范围内 就又换回原装的了,你说的中间抽头的电阻是那个,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接在6P1 3脚上的那个16V47UF的是电容呀 ,麻烦明示一下 谢谢

网友:
就是整流输出的那只2.2k,中间抽头的那只电阻,在两只电解的中间那只。这种交流声大部分来自整流电源方面,那3只电解耐压要求比较高不能漏电,在整流电路及功放部分仔细查找可疑的元件线路

网友E:
还有仔细观察整流管,功放管的管座是否有异样,这种胶木管座年久老化容易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仔细观察整流管,功放管的管座是否有异样,这种胶木管座年久老化容易漏电。

谢谢 胡师傅 我原来也是担心管座有问题,但如何检测管座漏电呢,这管座的铆在架子上面的,2.2K 的电阻比较特别,3个脚的,圆柱形的那个,有什么可以替换的吗?

楼主:
我刚刚检测了,2.2K的电阻 阻值两头是2.23K 中间1.15K 感觉正常吧

网友:
在保证整流滤波元件完好的基础上检查其他线路元件,管座在线路上一般不太好检测,只能是观察是否有变形烧焦现象,否则就替换瓷管座,这个功夫有点大,安装孔还不配要十分耐心,

网友:
看你的焊点,请问你用什么助焊剂?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白老师的指教 ,以前刚收这机子时 只 换了6P1管7脚的22NF的电容和开关 及中低音电位器就可以用了,也有 ...

我是广西钦州市浦北的老乡! 如果信得过的,你发机芯过来,帮你修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广西钦州市浦北的老乡! 如果信得过的,你发机芯过来,帮你修一修!

谢谢 广西钦州的老乡  有空可以视频指导一下

楼主:
我用松香焊的 ,焊得不好

网友:
重点查一下C15、C23耦合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2023-06-01):
机子已转修复,主要原因是C8瓷管电容漏电,250欧左右,为什么会引起交流声,这个小问题,相信各位老师一看就明白了,我就不啰嗦了!上传更换零件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