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998是否可以用于调频混频?

楼主(2023-05-02):
做完超外差中波和短波电路,现在想挑战超外差调频接收机,不知道使用BF998可不可以实现调频本振和混频,

网友A:
肯定可以,空心线圈高频状态振荡电流要大点,电阻不能接地要接在线圈的抽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空心线圈高频状态振荡电流要大点,电阻不能接地要接在线圈的抽头上。

就是不要反馈电容,电阻直接接线圈抽头吗?

网友:
反馈电容肯定要的。

网友B:
混频正是双栅场效应晶体管的强项之一啊!BF998完全可以用于调频混频。

网友C:
可以,我用在仿5联高频头上,但是这个我控制得不太好,因为我是直接代替的,很容易自激,没有3SK74那么好控制,群里万有引力老师的高频头就是用BF998,好用也不贵,

网友D:
任何具有非线性特性的有源器件都可以做混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任何具有非线性特性的有源器件都可以做混频器。

BF998能实现FM本振和混频的话,那电路非常简单!和中短波电路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频正是双栅场效应晶体管的强项之一啊!BF998完全可以用于调频混频。

能实现的话电路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用在仿5联高频头上,但是这个我控制得不太好,因为我是直接代替的,很容易自激,没有3SK74那么好控 ...

晚上试试看,要是能实现的话那就简单了!

楼主:
测试了一下,用在中波和短波的这个电路可以工作在调频波段,本振频率90—130MHz,

网友E(2023-12-19):
这个998可以用来做调制管吗?中短波信号源的调制管,第一栅极加高频,二栅极加低频调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998可以用来做调制管吗?中短波信号源的调制管,第一栅极加高频,二栅极加低频调制电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