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的时候,也会看看微信视频。早两天看到一个老是烧小区家用电器,电工找不...

楼主(2023-05-02):
看现代电工的装备,试电笔+万用表。一个小区,住户家里的电器经常烧坏,20多个电工前去检查过,解决不了。看视频,检查家里供电220v是正常的。箱变也没查出问题,用户家里家用电器隔三差五地烧坏。问题会出在哪里呢?^_^

网友A:
我也看到过这视频,城阳电工在快手、抖音、微视频都有号。单相设备时而过压烧毁,基本上都是总接地线(中性线)的问题。因低配室的钥匙都是由供电部门掌控的,外来维修电工进不去,自然就找不到问题所在。小区或居民楼的三相欠平衡,加上总接地线接触不良,就会造成这种现象(小业主购房后,一般都会对自家房屋的照明和设备插座等线路进行改造,极易失衡)。记得当年在某个大型水库工地,一次台风后,由于供电线路档距、线驰度及导线连接工艺不规范,造成线间短路跳闸。经过紧张的抢修后,合闸供电。所有的设备电机均运行正常,电工以为修理任务已完成,打道回府。天快黑时,现场电工打开照明灯时发现亮度异常,马上查找故障原因,查了半天没找到症结所在。结果派人找到本人(当时本人并不从事电气行业),简单了解一下情况后,就直奔变压器设备房,在手电光下发现变压器中性桩与接地体间的连线已被线间短路时的大电流烧断。换线接上就彻底OK了。城阳电工那视频中,检查时或是接地线正好接触正常,或各楼栋居民用电未造成失衡,也是找不到故障所在的原因。

网友:
刚才搜索了城阳电工,看了一个视频,明明是漏保接错线(漏保下面端子接了4组线),还在那里说动道西(接线盒是漏保,手里拿欠压说。),就这个水平?

网友B:
快手,搜索城阳电工

楼主:
有图有真相,城阳电工,估计是小有名气的电工师傅了吧^_^

网友C:
零线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线接触不良...........

天花板灯亮得好好,冰箱也不烧啊。

楼主:
烧的家用电器:打印机,路由器,电脑电源,常见的LED球泡。其中,LED球泡烧的最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手,搜索城阳电工

微信也可以搜到他^_^

网友C:
我不是专业电工,有些专业术语也不知道.   意思

配电箱一般是三相四线制,共用一根零线,配电箱的零线如果接触不良或者断线,进到用户家的220V可能会变成380V,就是其他两根火线,通过其他用户的电器,流到到你的零线上,造成你家零线带电,,从而烧坏你的电器,你说天花板灯没烧,可能那个恒流源质量过关。
冰箱正常,有可能冰箱那个时候停机了,或者冰箱是老式机械控制的,压缩机有过流保护.
还有水货电动车充电器,尖峰脉冲窜入电路,电源也会升高。
你那几个小电源,可能里面没有安装电源共模电感滤波,电压稍有波动或者外部有脉冲干扰,很容易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专业电工,有些专业术语也不知道.   意思

配电箱一般是三相四线制,共用一根零线,配电箱的零线如 ...

看他们试验LED灯泡,无论插墙壁还是螺口卡扣,接通电源的瞬间,有白光。拆开插墙壁插座的转换头,里面的电线烧断。应该是符合过压损坏的常识。但是,他用万用表反复检测插座电压220伏,无误。

楼主:
电工,不够我们维修工耐心细致。如果是我们去检查,会在打开开关之前用万用表监测220伏端口,看打开LED灯开关的时候,220v是否有什么变化。^_^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工,不够我们维修工耐心细致。如果是我们去检查,会在打开开关之前用万用表监测220伏端口,看打开LED灯开 ...

看你说的意思估计的用示波器,普通表跟不上0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说的意思估计的用示波器,普通表跟不上0

人家也用上示波器了,只是没有在LED灯接入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到过这视频,城阳电工在快手、抖音、微视频都有号。单相设备时而过压烧毁,基本上都是总接地线(中性 ...

人家不但打开了分柜,还找到了有变压器的总柜,里面的零线地线都连在了一块儿,这个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