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不显示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3-05-02):
只能显示一个横线,驱动电路就是上面这个,我做的倒是没问题正常显示,但是网友仿制就出问题了,网友说这个液晶在别的东西上能显示,测SPI口的PA4引脚他的4.8V,我的3.8V,是不是IO口烧了啊,我的怎么没烧,还有这个595有的10K上拉就能驱动,有的上拉500欧才行,这595之间也有差别么?网友觉得可能我程序有问题,我把SPI写数据和LCD写数据延时都改长了也不行,网友只有万用表没别的仪器测,真的尴尬了,好不容易求到个人仿制我设计的制作居然不显示,大家说说可能哪里的问题,网友现在怀疑是我程序的问题

网友A:
楼主其实还没真正学会编程,或者说还没掌握方法,这样技术更进一步很难,大部分时间在猜谜语

猜上拉电阻,猜滤波是否完好,真正学会驾驭1602的液晶屏使用方法还是从并口按照正确指令来做,

在没有真正完美驱动情况下不要用595来节省端口,1602清屏后需要毫秒的时间来延迟,尽量不要和高速单片机

搭配,在够用好用情况下使用低速单片机,用高速单片机并不代表有多牛叉,我的建议是拿掉595.

徒劳增加成本,节约不了几个线,用四线驱动,加上使能端还有另外两个线我忘了,正好七个线

一个p0口驱动正好,速度也不慢,代码也简单,我学编程时间很短,只有短短三年,我看到这里很多人

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学编程了,连数码管都点不亮,有个秘诀告诉楼主:循序渐进+天赋

网友B:
1602屏对驱动速度无要求,没有示波器的话,单步调试,用万用表测各个脚的电压吧。
SPI信号500Ω上拉感觉太强了。我一般用10kΩ,若方波边沿须1~2μs程度用3.3kΩ。
图上没见画,74HC595的VDD和GND之间要接个0.1μF电容,不然易出难以预计问题。

可参考一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40794 做微波炉点焊机,接触器精确定时》。各厂商液晶屏性能不一,拿不准的地方就多加几毫秒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2屏对驱动速度无要求,没有示波器的话,单步调试,用万用表测各个脚的电压吧。
SPI信号500Ω上拉感觉太 ...

学习了,已经让网友给液晶加滤波电容了。 这595也怪,同样一个制作有的595用10K上拉就能正常显示,有的595用1K上拉总是乱码,后来就在原来1K电阻上并联了一个才正常

网友C:
锁存器是不是 HC是高速  LS是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存器是不是 HC是高速  LS是低速。

这个我也不懂,我买过三种HC的595,其中595A上拉500欧才不乱码

楼主:
好像我程序写的有问题造成有的能显示有的不能显示

网友:
3D打印机上用74HC4050作电平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样一个制作有的595用10K上拉就能正常显示,有的595用1K上拉总是乱码,后来就在原来1K电阻上并联了一个才正常……

可能就是缺那0.1μF的电容。
VCC、GND线有个几厘米长,脉冲波形就可能不良,74HC595串-并转换结果差异就大了,程序异常表现自然难以理解。
有示波器的话可考究一下有没有那0.1μF的电容影响如何,不然还是走王道,尽量避免负面因素吧。

可在 bilibili 站搜 EEVblog ,有两三集关于电源去耦电容的,讲解易懂。

八九十年代的爱好者靠万用表摸索,辛苦而低效。建议入个数字示波器,学起电路来好多了。
示波器宜选大品牌,运气好的话几百块买个二手普源DS1052E之类的。两三百块的玩具示波表,拿来看看有无波形还可以,用来测量、调试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就是缺那0.1μF的电容。
VCC、GND线有个几厘米长,脉冲波形就可能不良,74HC595串-并转换结果差 ...

确实加入电容会有改善,我以前出乱码加了电容就不容易出了,我这程序很多年前写的,应该是有问题,E拉高和拉低都是和数据写入一块写的。

确实示波器比较重要,我搞DIY用的最多的就是示波器和万用表了,我的示波器是坛里150元买的模拟示波器,用了很多年了也没坏,打算等坏了再买个好点的示波器

网友:
595是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其实还没真正学会编程,或者说还没掌握方法,这样技术更进一步很难,大部分时间在猜谜语

猜上拉 ...

不知道我搞的程序哪里有问题  在我这没问题发给网友就不能正常显示,可能如您所说哪里延时不够,改了好几次发给他都不行,没办法放弃了,确实我写程序有个问题就是不懂应该怎么写延时多少,就是一遍一遍试,能正常显示就行了,结果就是我的屏能显示,别人的屏或者硬件和我的有差别就没法显示了。。

楼主:
就三个IO口不知道别的方法怎么驱动1602,已经让网友换COG12864了,看网上才卖1.5元比1602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学编程时间很短,只有短短三年,我看到这里很多人
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学编程了,连数码管都点不亮,有 ...

您来指点楼主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