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天线,咋架才好?

楼主(2023-05-02):
我家楼顶十米长,宽七米多,咱样把天线架成三十米长?

网友:
两种方法:
1.用排线啊,一个排线里面好多根线,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电能,然后你做个倍压检波。
2. 用三根普通导线(10米)和两根屏蔽线(10米)来完成,三根普通导线正常拉,屏蔽线外层屏蔽层要接地,必须保证良好接地,比如你的线是东西向拉的,那么你第一根普通导线东边头部悬空,西边尾部跟屏蔽线的内心连接,然后屏蔽线内芯东头跟第二根普通导线东面头部连接,第二根普通导线尾部跟第二根屏蔽线西头的内心连接,然后第二根屏蔽线东头跟第三根普通导线东头头部连接,第三根普通导线尾部接你的收音机
普通导线用来接収信号,屏蔽线外面的屏蔽层接地,用来屏蔽信号,这样屏蔽线的线芯就不会接收到信号,用屏蔽线的内芯把三段普通导线接受的信号连接起来就可以了,注意两根平行导线之间让出一定的距离......这个你自己研究吧,我不需要那么长的天线,手头也没有那么多屏蔽线 ......

推荐你用第二种方法,你可以连接出30米,如果你楼顶面积足够,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甚至更长的天线你都能获得!

网友:
绕一圈34米

网友:
水平绕一圈怕是干扰都收进来了。

网友A:
拍张你家的楼房(顶)图好棒你参谋。

楼主:
能一圈吗?还是三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一圈吗?还是三面?

还等等高人来回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张你家的楼房(顶)图好棒你参谋。

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顶,东西架才十米,是围着架一圈?还是咋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等等高人来回答吧,

看着很简单的事,做都是技术

网友C:
中间竖一杆,向四个角拉线,中间结点引下作天线,贴顶围一周拉线作地线,做好避雷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竖一杆,向四个角拉线,中间结点引下作天线,贴顶围一周拉线作地线,做好避雷装置。

老师,贴顶围一周拉线作地线这个不明白?

网友D:
3或4根11米长的线,每根之间距离大于1米,然后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或4根11米长的线,每根之间距离大于1米,然后并联。

意思就是根梯子形态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根梯子形态样?

是叉子型。

楼主:
现在要进入雷雨季了,装上,天阴就得收了,在院子内装,也就是比房子低个二米是安全的吧,但晚上信号才好,白天声音小,还收不到台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要进入雷雨季了,装上,天阴就得收了,在院子内装,也就是比房子低个二米是安全的吧,但晚上信号才好 ...

白天有时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