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将市电电压标准定为220伏是太低了点

楼主(2023-05-03):
特别是随着大功率生活电器的增加线损明显增加,现在室内装修也不得不用更粗的电线。如果早年将电压标准定为5、6百伏甚至8百伏左右多好

网友:
楼主是在装逼?

网友:
这几天论坛中突发奇想的特别多,昨天2个二极管变三极管,今天嫌弃220V

网友:
用的功率的负荷,就不能用单相电源了。因为单相用电符荷电流大就会造成用电三相不平衡,中性点漂移(也就是零线产生电压)对用电造成不安全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年代电工手册以及电工技术书籍中,已经提及到,配电变压器的二次电压为230/400V,如果从供电系统角度去看 ...

那个相压和线压写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小区是三相进户,2006年开盘的。

你这个应该是工业小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国现在电压标准是230v 400v,早已经不是220v 380v了。

真的假的,没听说啊

网友:
安全角度来说,更高的电压,万一触电是很危险的。

网友D:
日本、美国的110V情何以堪?

网友:
楼主先去测一测你家的市电电压,看还是220V吗?

网友:
如果市电为800V,现在农村很大一部分用户瞬间啪嚓!

网友:
直接用11千伏吧,还省了用户变压器。

网友C:
我国现在电压标准是230v 400v,早已经不是220v 380v了。

网友:
那直接3相380v入户,全换380v的家电,家里开工厂都没问题。
但是为什么没人这样玩,,,,

网友:
电压升到500V,电缆电线的铜芯成本确实降低了,但是绝缘的成本就会上来,电缆电线的成本降低也是有限的,同时,开关、插座及用电器的成本会大大增加,最后算下来还是得不偿失

网友:
以前家里有个德律风根的落地式收音机变压器 最高的市电是270V
88年当地的市电不是很稳 怕烧电器把录音机的电压档调在240V 当时幸运的躲过去了  别人家保守的调在220V结果电器都烧了

网友:
绝缘材料必须要考虑的,否则成本大增

网友:
我记的有个贴,是说为什么家用电不是12V来着

网友:
可以单独给楼猪家引进1000V的,楼猪不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美国中产阶级社区是每户一个7620V转240V电线杆变压器,240V中间抽头接地,可以变成两路120V(1零1火),也 ...

这个办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小区是三相进户,2006年开盘的。

这个南瑞三能的智能表,用了林洋的组件。

网友:
600V闪电带火花

网友F:
要是我的想法,用电的电压都必须是安全电压,触电也不会有生命危险的菜最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我的想法,用电的电压都必须是安全电压,触电也不会有生命危险的菜最合理

不同环境下的安全电压不是一个统一的数值,所谓的安全电压在特定条件下也是会电死人的。

网友:
东莞民用235伏,工业410伏3相,今年在老家过年以前的老日光灯一闪一闪的怎么也点不亮用数字表量电压只有195伏,清明节又回老家量电压是220伏。

网友:
楼主可以在自己家里弄台升压变压器,要多高就设置多高

网友A:
60年代电工手册以及电工技术书籍中,已经提及到,配电变压器的二次电压为230/400V,如果从供电系统角度去看,电压等级为0.23/0.4千伏。
    从网上查到上海工业志,40年代时,上海已经有电力方面的教授和专家研讨电压统一的问题,其中提到,动力电电压应统一到380V标准。
    之所以配变二次单相电压是230V,是考虑到低压供电末端,因线路损耗和接点损耗,造成的压降问题并且符合国标规定。目前市电220V的允许偏差范围:+7%,-10%,即允许偏差范围:235.4V~198V,事故时允许短时偏差为±10%,即:242V~198V之间。
    我国在1949年之前,各地电压不统一,因为发变电设备均是各工业发达国建立,采用的全是各国自己的标准。建国之后,一切度量衡标准全部转向公制,低压电网供电电压确定采用:0.23/0.4千伏。即230V/400V。单相照明负荷额定电压为220V(相压),三相动力负荷电压为380V(线压)。之前国内制造的JO2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就有220/380V两个标称电压值,以兼顾旧的电网(过去有采用三相220V电压),电机定子绕组星形连接,接入380V三相电源,电机定子绕组角形连接,接入三相220V电源。
   供电电压均是有国标及IEC标准之规定,并非你拍脑门一想,想用多少就是多少。按供电部门的章程:用户电压等级不在标准范围以内的,由用户自行在户内解决。
     我国低压电网均为三相四线制(所谓五线制,实际上是低压电网向负荷供电,提供一根保护接地线,此地线与正常运行回路严格分开,并在引入户内受电装置时做重复接地,与用户侧接地网接通,电网的本质还是三相四线制),可以方便的引出单相照明电源和三相动力电源,这么做即节省了成本(仅以导线为例,同样功率的单相负荷,可比100V供电时节省约一半的导线横截面积),又能方便用户侧使用。同时,因变压器高压侧为三相绕组,可抑制高压侧三相不平衡,对抑制负荷侧谐波窜入高压侧也有好处。

网友:
再多说一点,就是每家每户都离不开的电度表,其铭牌上的电压值为220V,是采用220V的标准电压作为电压线圈或电压采样电路的标准值,以用户端电压220V设计。当用户电压在偏差允许范围内变动,电度表的计量误差不会超过规定值,这在感应式电度表或电子式电度表诞生那天起就是这么做的。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大型住宅和别墅类建筑,采用三相四线入户,安装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作为结算电费使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小区是三相进户,2006年开盘的。

三相电进户,功率需求大,大概率是别墅或洋房,最低也是平层墅,这是豪宅的基本体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我的想法,用电的电压都必须是安全电压,触电也不会有生命危险的菜最合理

非也,电焊机的输出电压够低吧,船厂焊工每年还是会电伤、电死个把

网友:
工业用有10kv的,直接驱动电机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相电进户,功率需求大,大概率是别墅或洋房,最低也是平层墅,这是豪宅的基本体现

不是,小高层之类的也有三相
主要是提供给5P或以上的中央空调使用的

网友:
即使三相四线电源入户,功率大了三倍,用的时候也是用220V,只不过三相平均分担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本、美国的110V情何以堪?

110 V电流大,损耗大,请教110V对比220 V的有点是什么?触电的少?

网友:
我觉得现在挺好,现在实测已经都少220V了,所有电器设计标准是220V,实际接近230 V,用电器的性能好像提高了不少,我有感觉的就是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110V供电损耗未必大,美国中产阶级社区,每户都是7620V供电,在电线杆上变成120V和240V两种电压入户,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