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回路,双回路,三回路矿石机,差别大吗?

楼主(2023-05-03):
我做的矿石机,串台很严重,可以说是大合唱,用了可变电容,调到哪个位置都是这么多台,大合唱,只是声音大小有变化,是不是选择性好了,灵敏度就得牺牲,有什么法能保持声音大又不串台?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路图亮出来。

就是这里面的图呀。老师有好图吗?

网友A:
把线路图亮出来。

网友B:
请把线路图及做的矿石机图片发上来,再说明一下天地线及试听处的环境以及距离中波发射塔的距离。还有就是距离FM发射塔很近时也影响矿石机中短波段的接收效果。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把线路图及做的矿石机图片发上来,再说明一下天地线及试听处的环境以及距离中波发射塔的距离。还有就是距 ...

想装,在找线路图呀

网友C:
三回路矿石机串台少,可以装三回路的矿石机,选择性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回路矿石机串台少,可以装三回路的矿石机,选择性也好。

灵敏度如何?以声音大为主?好了,给介绍个图?

网友D:
一般来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三回路选择性好,但肯定要牺牲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三回路选择性好,但肯定要牺牲灵敏度。

俺这四,五个台乱响,我收一个就中

网友:
看楼主这么描述,是不是 线圈 断 路 啦?

网友:
用3DQ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