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漫步者R1500rm

楼主(2023-05-03):
原来电脑音箱坏了   在论坛掏了个  没想到买大了  本来想放打印机支架下面的  这个有点大放不下去了   只能横着放  这样影响效果不   不过也无所谓了  毕竟这个价位的东西也不要求啥  能响就行了  拆给大家看看  应该是首拆 这么久的东西的竟然没人拆 原来是里面也没啥好东西  板子貌似和R1800通用啊   给加个分吧

补充内容 (2023-5-4 08:42):
这音箱开机冲击声有点大     请教下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块钱还包邮也值了

90块钱还包邮,这个价格确实不错

网友B:
里面用的是203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里面用的是2030

90块钱还包邮也值了

网友:
打印机支架和托板之间多垫高木块,用长螺栓固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里面用的是2030

多媒体音响,电脑桌面音响几乎全都是用的TDA2030A,漫步者,飞利浦,NEC等品牌,我以前拆过很多台看过,都一样的电路设计

网友:
我最早配电脑送的低音炮也是这个电路 品牌是北大成龙(润信)  不过带VFD显示的电平指示器和15厘米长的推子电位器 比其他的更花哨更耐用  除了不是内磁喇叭有些麻烦  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D:
这是我卖的,还好是防磁的喇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媒体音响,电脑桌面音响几乎全都是用的TDA2030A,漫步者,飞利浦,NEC等品牌,我以前拆过很多台看过, ...

我印象中漫步者有使用1875的,曾经给同事修过,记不清型号了,好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漫步者有使用1875的,曾经给同事修过,记不清型号了,好多年了

R5000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块钱还包邮也值了

也就听个响   没太高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媒体音响,电脑桌面音响几乎全都是用的TDA2030A,漫步者,飞利浦,NEC等品牌,我以前拆过很多台看过, ...

说明这个设计还是比较成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卖的,还好是防磁的喇叭!

谢老板来捧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这个设计还是比较成熟的

成熟的设计非常多,这个只能说是成本最低的

网友E:
220进线端开关后加0.22uF X2电容,共模电感3~10mH一个(0.3~0.5线),Y电容可加可不加,试试看

买的二手,建议把板子上的电容(电解和过音频的部分),会有惊喜

补充内容 (2023-5-5 08:51):
建议把板子上的电容(电解和过音频的部分)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进线端开关后加0.22uF X2电容,共模电感3~10mH一个(0.3~0.5线),Y电容可加可不加,试试看

买的二 ...

本人新手  焊接倒是没问题就是对电路不是太了解     麻烦请将具体型号告知   我去买来试试   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人新手  焊接倒是没问题就是对电路不是太了解     麻烦请将具体型号告知   我去买来试试   感谢:handsh ...

照这个图来做

参数改成这样:

R=750~820k,0.5W

X电容用0.22uF,275V的X2安规电容

电感用14*9*5的5mH,线径0.7mm

Y电容可用可不用,因为电源线没有地线,要装的话用图上参数就行,电压为40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这个图来做

参数改成这样:

好的  非常感谢  我研究研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  非常感谢  我研究研究

记得加在保险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加在保险之后

是这个意思吗   电源输入在保险管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吗   电源输入在保险管后

对了对了对了

网友F:
可以增加一个喇叭保护延时电路

网友:
我记得是用LM3886的!

网友:
而且音调用LM1036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增加一个喇叭保护延时电路

比上面这个复杂吗

网友:
音响还有,玩的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漫步者有使用1875的,曾经给同事修过,记不清型号了,好多年了

R1900TII是用1875,后面06版改成2050了,再后面R1900TIII又变成4766

网友G:
高中高音有一定指向性,一般选择跟头面在一个高度,低音没啥指向性,放置位置随意。
时间比较久了,把滤波电容和音频电容(原容量不动)换一下应该有些好处的。
开机冲击声需要在输出部分增加保护电路,动作有点大,没啥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中高音有一定指向性,一般选择跟头面在一个高度,低音没啥指向性,放置位置随意。
时间比较久了,把滤波 ...

好的   感谢

网友:
做个电脑扬声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这个图来做

参数改成这样:

昨天收到配件就开始组装    装好之后没有疗效啊    问题依旧   算了   就这样吧   这东西也不值当的再折腾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中高音有一定指向性,一般选择跟头面在一个高度,低音没啥指向性,放置位置随意。
时间比较久了,把滤波 ...

感谢     今天没事   把电容都换了    没感觉有什么不同   就这样吧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漫步者有使用1875的,曾经给同事修过,记不清型号了,好多年了

我的R1900用的是TDA2050.

网友:
漫步者,最差的用料,最低级的做工,相对价位而优异的音质。用白板材料凑出红紫装,我就服它这一点。

网友:
1900t3 用的是4776

楼主(2023-12-29):
我发现这个音箱低音有点过了    有点混    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高音加电容    低音是不是加个电阻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