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2V的电台误接到了24V电瓶后

楼主(2023-05-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竟然有自愈功能,既然都冒烟了,肯定有元件已经过热了了,还是找出来换掉比较保险

网友:
估计滤波电容爆了

网友:
不知道可有压敏电阻保护,也可能电源里的压敏电阻爆了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起作用了。不放心的话,用两个放大镜+老花眼镜 仔细查看一下滤波电容是否鼓包?

网友:
不是有它的图纸吗,贴它电源部分电路上来嘛^_^

网友:
过压 主要看 电源板  一般有 自恢复保险电阻,

网友:
这些机器是软开机,刚通电主电源的滤波电容要充电的,有可能响声就是接头处打火发出的声音,极短时间内电容还可以承受这个电压。16V的电解老练时最高电压是150%正好24V

网友:
机内有自恢复保险管,这种器件在汽车的电子设备中广泛应用。

网友:
应该是电解电容爆了,因为有声音和味道,,仔细检查大个的电解电容,而且越早越好,电解液有腐蚀性,时间长了烂坏线路板。。这种过压坏的很多。过几天就出线问题了。25年前修过2例彩电过压。1,养鱼场,380v误入电视,拍了一声,连忙关机,查是接错线,恢复220V后,开机能放,就以为好的,继续用,没几天就不能看了,我和我的朋友开了摩托走50公里去朋友的朋友的鱼场,开机检查主电容爆了,线路板轻微腐蚀,清洗后换电容修复。另一例,村队里电线改造,好像是30 年前了,接错线380V误入,当年彩电较少,开机也啪一声响,后面也能看,还说:到底是进口的,都这么响了,还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