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查一下开关管的型号和参数

楼主(2023-05-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20A600v以上的N型 场效应管

网友:
找20N60,都通用。

网友:
20A600v的场效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上各位

以前开关电源坏了都是扔掉

朋友的,那就叫他买一个新的来用,安全,心里也踏实。这个,没必要帮他修了,和他讲留它下来做配件即可。^_^

既然你主动到如此地步,那就先用万用表打一下,看其他地方还有坏的元件吗。一般,该管子不会轻易坏,整流二极管质量问题和主滤波电容失容容易造成开关管损坏。一旦开关管坏,必定连带它周围的元件损坏,驱动芯片首当其冲。^_^

对于淋过雨的充电器插电使用,因为充电器内部淋湿,绝缘破坏,水是导电的,损坏的地方会多一点。还有台阶可以顺势下,还给他吧。

如果觉得退回去自己没面子,那就慢慢检查一遍,找出坏件,准备开拆。买元件的时候,要记得功率管IC还有功率管取样电阻等配件要买双份,以防不够用。^_^

网友:
谢谢版主帮我合并帖子。论坛有时候打一大堆字,最后发现不能回复导致全功尽弃,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分析的很对

对相关元件测量了一遍

你好!不要那么客气,更谈不上什么教导,大家都是同好。玩电子,就是要玩的开心。^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