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5V可充电锂电池不能用于收音机!〓

楼主(2023-05-03):
买了4节5号1.5V可充电锂电池,通过2号电池转换筒可以代替2号电池使用。
今天装入索尼【中波王】试听,中波有噪音可以理解!但是调频波段也满满的噪音,无法听音!
但是以前买的5号3.2V可充锂电池看可以使用---用2节3.2V锂电池,2节站位电池,转接2号电池筒,收音效果非常好!和2号1.5V的碱性电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锂电池保护板的问题,我前年也碰到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3.2V两个锂电池和两个占筒代替原先4节1.5V,拆 ...

单只1.2V,4节串联,4.8V,用于DC6V的收音机电压低了!音响收音机的灵敏度和音量。

网友B:
这个现象说明:

1.5V电池内部有电子电路,有电子干扰成分,所以不能用于收音机!

这个我知道,我没有买;

3.2V的那个磷酸铁锂,最近买了2对,同样的品牌,感觉还不错,主要用在数码卡片机。

网友:
3.2V锂电池内部没有电子电路,可以用于收音机!

谢谢提示。

网友C:
是啊,3.2v是铁锂电池,可以直接加占位筒代替两节1.5V的电池;
1.5V的充电电池是经过电路转换的锂电,干扰是必然的!

网友:
要么用锂电池,要么就用镍氢可充电电池。

网友D:
老王:好!

你这锂电池1.5V价格不低,应该能够退。

电池内部有数字电路降压板,是单节锂电池3.7V降压到1.5V输出的,AM干扰严重,只能够勉强听听FM。AM肯定不行。

网友:
里面有DC-DC

网友:
在电池的正极端有一个圆形的充电保护板,电池在放电时势必产生电磁干扰!

网友E:
这种1.5V锂电不便宜, 内部是DC——DC降压,AM有噪声可理解,FM也有?
谢谢前辈分享
要不也会上当。

如不能退货
可在电池二端并联个10UF的帖片电容试试,
最好接波波看看

网友:
也是买了之后才知道,有升压降压电路干扰

网友:
1.5V锂电池可能是经过电子电路输出1.5V,会产生电子干扰。拆开一颗就知道了。

网友:
1.5V的锂电是通过DC-DC转换电路得来的,收音机使用可能不行,但是对于很多电器使用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应该是降压模块有干扰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说明:

1.5V电池内部有电子电路,有电子干扰成分,所以不能用于收音机!

1.5V可充电锂电池,我用于佳能数码相机非常好!优于1.2V的镍氢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3.2v是铁锂电池,可以直接加占位筒代替两节1.5V的电池;
1.5V的充电电池是经过电路转换的锂电,干扰 ...

1.5V可充电锂电池用于数码相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王:好!

你这锂电池1.5V价格不低,应该能够退。

谢谢! 不退了!

1.5V可充电锂电池用于数码相机  电子钟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1.5V锂电不便宜, 内部是DC——DC降压,AM有噪声可理解,FM也有?
谢谢前辈分享
要不也会上当。

对比过了!1.5V可充电锂电池对于调频波段也干扰非常严重!

网友F:
好马配好鞍,好收音机,直接配二号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马配好鞍,好收音机,直接配二号电池就可以了,

对于索尼中波王,二号碱性电池是最好的选择!

谢谢!

网友:
我长期购买1#、2#干电池用于老师收音机;
1.5V的用隔镍、镍氢代替;
一个6V铅蓄电池固定用于自制再生2管机等
9V叠层用于直流胆收音机;
充电的只买9V锂电可充(只是万用表)购买8.4镍氢;
老式线性稳压电源(317可调的、1.5~6V可预调的)用于在家固定的收音机;
一个KORAD数控稳压稳流电源用于试机修机(5档预设,关键显示电流,修理时看整机静态电流)。

楼主这个应该是含有DC-DC,开关频率或其谐波干扰了收音机,通过电源进入低放,所以FM也躲不掉。
完全可以用线性降压模块代替,但当前流行的小模块大多用开关型升降压的,量大便宜,而线性降压的用量少,商品就少。
比如低压差(LDO)线性稳压器很多,老的LM317也是,新型号的更多。

网友:
用老式电池也要注意的是,
碱性电池(南孚、劲量、、、等)为了加大容量或提供大电流,电解质过多,容易漏液而损坏收音机,
所以
小电流的收音机可以用碳性电池,
大电流的用镍氢、隔镍代替(也要好品牌,否则电极处也会漏液或楼泄压蒸汽,同样会腐蚀电池盒弹簧等)。

网友:
没有原生的1.5V锂电池,就像铅酸电池只能有2V电压一样。其它电压的电池都是靠串联或者降压来实现的。有电路就有干扰,就看电池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索尼中波王,二号碱性电池是最好的选择!

谢谢!

我们这里2号碱性电池,不容易买到!

市场上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2号碱性电池,不容易买到!

市场上少见。

看了一下网上,现在SONY 2号  碱性电池没有卖的了!

网友G:
多谢楼主了,我几年没有来了,多种原因吧, ,但是一直在听收音机。想买1.5V充电电池呢,看到您的帖子,省钱了,也学习知识了,谢谢

网友A:
是锂电池保护板的问题,我前年也碰到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3.2V两个锂电池和两个占筒代替原先4节1.5V,拆了保护板就正常了

网友:
收音机使用镍氢电池我觉得挺好,不会想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楼主了,我几年没有来了,多种原因吧, ,但是一直在听收音机。想买1.5V充电电池呢,看到您的帖子 ...

1.5V锂充电电池收音机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锂电池保护板的问题,我前年也碰到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3.2V两个锂电池和两个占筒代替原先4节1.5V,拆 ...

拆了保护板,充电危险,电池过充,起火爆炸!

网友:
都是锂电池3.7V DCDC降压处理的,里面有开关电路。放电工作时,采用开关频率1.5MHz 同
步降压转换器进行放电到1.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保护板,充电危险,电池过充,起火爆炸!

德力普的没有锂电池保护板,只是一个充放电一体的IC

网友:
我一直用镍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