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改led台灯的电源电路来消除对收音机的干扰?

楼主(2023-05-03):
我的一台ied台灯只要一开收音机就被干扰的无法收听,还有一个手机充电头也是这种情况,听说把里边的开关电源添些零件就可消除对收音机的干扰,请懂行的朋友介绍下怎样改,谢谢了。

网友:
没有办法;

就是你把它关进铁盒子里,干扰还是会从电源线窜入您的收音机。

远离它,或者不用它!

楼主:
以前的三基色荧光灯的驱动电路也是开关电源为什么不干扰收音机呢,这里的电路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1.LED灯可以改成阻容降压的,没有干扰.其他的都只能降低干扰,无法避免。
2.输入加EMI电路,共模电感、电容。就象电脑电源输入部分那样。
3.输入、输出线上套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ED灯可以改成阻容降压的,没有干扰.其他的都只能降低干扰,无法避免。
2.输入加EMI电路,共模电感、电容 ...

学习了,回头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