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的碳刷和无碳刷是啥意思

楼主(2023-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好像近几年电动车都用无刷电机了吧,无刷电机电动车基本没有了。

网友:
有碳刷的碳刷会磨损,要定期更换,无刷的就免了

网友:
无刷电机顾名思义就是没有碳刷,后期维护量较小,但是需要驱动器产生变化磁场
有刷电机是靠电刷和换向器变换产生变化磁场,碳刷和换向器需定期维护更换
自己来判断孰优孰劣吧

网友A:
无刷电机是这20-30多年来发展起来的,是大功率半导体器件与霍尔器件与电机技术的融合产物,优点是电机没有接触部位,没有换向器碳刷的磨损。早期的技术不成熟故障率高点,现在应该很完善了。但修起来也不是跟有刷电机那样容易,因为后者是上百年的成熟技术,世界上最早的电机就是它。有刷电机最大的好处就是结构简单技术成熟,但电刷磨损后需要定期维护更换,整流器也要定期吹尘清理。我在2002年买的第一辆电动车就是特选的有刷电机,用了10年直到卖废铁也没维护过,看来还是很顶用的。有刷电机还有很多好处,就是下坡时短接电机就可以辅助制动,在家蹬车子就可以发电。正常骑行用力发电功率50W没啥问题。但是我后来买的无刷电机就不能发电,只有把轮子往后转时才有很大的阻力,估计是驱动器内部的反向二极管导通了,但用驱动输出的入口引不出发电的电能,也不能实现能耗制动。

网友:
各有优缺点。现在是绝大部分无刷

网友:
(以下假定直流电机)

有刷电机:定子是磁铁,转子是线圈,为了给转动的线圈供电,需要一个接触器,这个接触器通常也是换向器(发电机就是整流器)

线圈接在对称的铜片上,铜片围在一个绝缘体上围成一个圆柱,碳刷压在这个铜片圆柱体上给线圈供电,得到供电的线圈在定子磁铁的磁场下转动而离开碳刷,下一组线圈接上,然后继续转,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些频繁切换的机械开关,所以开关在闭合断开时必然产生电火花导致碳刷烧灼;同时铜片不可能绝对平整,必然产生摩擦,导致碳刷磨损。

无刷电机反过来,转子是磁铁,定子是线圈,线圈不动磁铁动,那么线圈就不需要接触器和供电电路接触,直接引线出来就行,不存在烧灼和磨损问题。那个“频繁切换的开关”就由电子电路代替(比如用摸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还有很多好处,就是下坡时短接电机就可以辅助制动,在家蹬车子就可以发电。正常骑行用力发电功率50W没啥问题。但是我后来买的无刷电机就不能发电,只有把轮子往后转时才有很大的阻力,估计是驱动器内部的反向二极管导通了,但用驱动输出的入口引不出发电的电能,也不能实现能耗制动。

直流无刷电机通常是永磁电机,绝对是可以发电的

相反特斯拉用的是交流有刷电机,那个才不能发电 你买的是特斯拉吧

网友C:
早期的电动车是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都有的,因为当时无刷电机驱动器还不够完善和廉价,而且当时的无刷电机噪音比较大,有刷电机完全没有噪音,另外有刷电机的扭矩也比较大,早期的无刷电机扭矩小,不加减速的话上坡比较费力,加减速的又不好解决成本和噪音的问题,所以才会有共存的局面。
不过有刷电机其实还是很耐用的,只要在安装时把电刷和换向器打磨好就能用很长时间,现在很多大型设备还是在用直流电机,不过是励磁直流电机不是永磁电机,直流电机启动平缓力矩稳定均匀,在很多情况下比交流电机更合适,我见过很多直流电机的电刷都是十几年才更换的,那些电机经常是24小时不停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电动车是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都有的,因为当时无刷电机驱动器还不够完善和廉价,而且当时的无刷电机噪 ...

请问,怎么样知道自己以前买的二轮电动车是哪一种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刷电机其实还是很耐用的,只要在安装时把电刷和换向器打磨好就能用很长时间,现在很多大型设备还是在用直流电机,不过是励磁直流电机不是永磁电机,直流电机启动平缓力矩稳定均匀,在很多情况下比交流电机更合适,我见过很多直流电机的电刷都是十几年才更换的,那些电机经常是24小时不停机的。 ...

高铁动车的供电就是靠碳刷,受电弓就是碳刷

其实这玩意一个是产品质量,一个是你说的装配问题,这俩解决好,有刷电机也可以很长寿;反过来,我有个学弟经常去小区门口修电摩的地方捡人家换下来的驱动板拆摸死,那些摸死不是烧(击穿)了就是导通电阻变大了...

无刷的,产品质量(国产摸死)不好,寿命也不咋的,电机没坏驱动板先坏了

类似的情况就是节能灯节能不省钱,我白炽灯还没坏你先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是这20-30多年来发展起来的,是大功率半导体器件与霍尔器件与电机技术的融合产物,优点是电机没有 ...

后文是乱弹键盘

现在生活中你还能找出电动车有碳刷电机的算你厉害。

再说发电,你任意找一部电动车把电池拆了,然后把原电源线短接,你能推走电动车算你厉害。

市面上至少99%是永磁直流无刷电机,转动线圈发出的是三相交流电,控制器MOS体二极管整流后是直流电。
发电功率,我几年前测试42/84V电池切换模块,电动车在高速运动中电源从84V切换到42V,电动机发电反充进电池电流瞬时高达百安,功率4KW以上。

网友:
有刷无刷,简单说就是指直流电机的换向器,给转子提供变化磁场的装置,如果是机械模式的就用碳刷或金属触点式的,俗称有刷;如果是用大功率晶体管结合集成电路实现的就是无刷喽。
功能上没啥区别,价钱低了都不耐用。整体上看无刷已经完成替代有刷的了。

网友:
想辨别很简单,有刷电机是两根粗线,无刷电机是三根粗线加五根细线。
现在市面上很少很少能见到有刷电机的电动车了,原因很简单,无刷电机的成本在下降,商家从成本角度考虑也会首选成本低的,无刷电机只需要排好磁钢绕好线圈引线出来就可以了,有刷电机不只是要弄好磁钢绕线圈,还要分辨好相位接好换向器,电机壳上还要装上碳刷支架,而且有刷电机也要用控制器,所以综合成本来说有刷电机已经不占优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无刷电机通常是永磁电机,绝对是可以发电的

相反特斯拉用的是交流有刷电机,那个才不能发电 :lo ...

我买的是天津某厂出的助力车,骑行部分是内变速四速,带电机驱动。后轮用手倒着转时阻力很大,应该是强磁的永磁无刷电机。

网友:
现在基本上是无刷的天下,优势明显,控制器方案也比以前成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文是乱弹键盘

现在生活中你还能找出电动车有碳刷电机的算你厉害。

乱弹琴了好几年,因为后刹车是普通的抱闸,前轮是钳形闸,在青岛市里大坡道上制动性能不佳,所以把电极线改了个行程开关放车把上,下坡与高速时先短路电机线,与手闸并用。能耗制动确实很舒服,没有抱死的危险,因为时间很短也不用担心烧电机。为了提高效果,我连能耗电阻也省了,直接短路就行。
可惜为了到地方处理了,应该拆下电机留着才是。
当时买的是天津“飞鸽”牌,36V铅酸电池的车子。有刷电机的爬坡能力不行,我基本上是助力骑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后文是乱弹键盘

现在生活中你还能找出电动车有碳刷电机的算你厉害。

我的新车就是拔了电机插头把那三根线全短路后正传后轮都不发电。所以想回收能量或制动都没门。不知您的车子如何改的?

网友:
虽然现在无刷电机满天飞,各种场合都是无刷了,但有刷电机结构简单,成本低,维护方便,而且功率越高成本相对越低,无刷则相反,功率越高成本相对越高,所以有刷很多场合也还在用,至于电刷磨损,这就是个质量问题,有刷寿命吊打无刷也不难

网友:
以前好像分好几种的,什么有刷有齿,有刷无齿,无刷有齿,现在应该只有无刷无齿的了,当然四个轮子的车子一般为了追求造价经济性,还是要用上齿轮减速的。有齿轮减速是提高早先电机的扭力不足缺点,后来直驱的大扭力稀土强力永磁电机出现和低阻MOS管应用,减少电刷换向、齿轮传动等环节的机械损耗,噪声和发热比过往小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新车就是拔了电机插头把那三根线全短路后正传后轮都不发电。所以想回收能量或制动都没门。不知您的车 ...

你那种是带超越离合器结构才有的现象,前推滚动轮子电机不跟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种是带超越离合器结构才有的现象,前推滚动轮子电机不跟转的。

这叫无刷有齿带超越离合器的高速电机.电机失电阻尼小效率比较高.省电.

网友:
有刷电机低速时效率高扭力大,也就是起步劲大,省电,但是经常需要更换碳刷,使用寿命短。
无刷电机免维护,耐用,所以现在都是无刷电机了。

网友E:
大家说下,角磨机电机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说下,角磨机电机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

大家来回答你:角磨机电机是串激电机.可交直两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说下,角磨机电机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

大多数角磨鸡用的串鸡电鸡是交直流两用

网友:
无刷电机也是可以发电的,但因为电机和电池之间存在电驱,导致低速的时候电机发出的电压因为不够高回不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