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里的老师给我看看这个板

楼主(2023-05-04):
偶得一块带有三个6N2的板,想改成胆机前置用,想请坛里的老师看看,三个管能不能拨掉一个,电路要不要改,按照实物画了一个图,先谢谢了。

楼主:
板子背面。。

楼主:
板子实物,画了个图。

网友A:
6n2增益很高,把第一个拔掉输入直接接第二个的2脚上是可行的,理论上。
不过输出波形应该是倒相的。

网友B:
换插6N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2增益很高,把第一个拔掉输入直接接第二个的2脚上是可行的,理论上。
不过输出波形应该是倒相的。

坛友您好!如你所说,拨掉第一个,从第二个的2脚输入,这个22K的反馈要不要接到第二个的3脚,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插6N1试试。

老师您好,三个管我想拨掉一个,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图纸,谢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实物,画了个图。

这是仿M7线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友您好!如你所说,拨掉第一个,从第二个的2脚输入,这个22K的反馈要不要接到第二个的3脚,谢谢你的回 ...

一般还是接过去吧,如果输出声音太小就换个47k甚至100k的电阻。或者换一个100k可调电阻自己调一个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还是接过去吧,如果输出声音太小就换个47k甚至100k的电阻。或者换一个100k可调电阻自己调一个满意。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仿M7线路

仿什么的不清楚,是对着板子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仿什么的不清楚,是对着板子画的。

为什么要拔掉一个6N2?这是完整的典型电路,直接用就很好啊!

网友:
这个是完整的前级电路,增益10倍,要改就是输出那两个1U的电容,太小了,买个10U左右的WIMA也不贵啊。最后面加一个落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拔掉一个6N2?这是完整的典型电路,直接用就很好啊!

看到网上有用2个管的,既然2个能用,用3个管不是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