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465信号源

楼主(2023-05-04):
J2465信号源是根据教育部《JY12—79》号技术标准的规定和要求而设计的。
J2465信号源是具有高频信号和音频信号输出的简易信号源。

主要技术指标

1.高频信号:
频率范围  400KHZ~1700KHZ
分两个频段Ⅰ  1500KHZ~1700KHZ
Ⅱ400KHZ~580KHZ
频率刻度误差 ±5%
中频点465KHZ±2%
输出种类  等幅波、调幅波二种
调幅频率为本机音频信号频率,调幅度不小于30%
输出幅度≥200mV(负载为300Ω)

2.音频信号:
频率范围  五个固定频率
500HZ、1000HZ、1500HZ、2000HZ、2500HZ;
频率误差 ±5%
输出幅度 ≥400mV(负载为300Ω)
3.外形尺寸:
170×120×65(mm)
4.重量:≤1.3Kg

给J2465信号源配置发射天线

高频1000KHZ频率校正

网友A:
请楼主就再把  使用这个 465 千鹤 的方法说一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就再把  使用这个 465 千鹤 的方法说一说吧!

网友:
调 收音机  的 中周 时  ,是用 收音调 ?还是 将信号 输入到 线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