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要难产了。。

楼主(2023-05-04):
半年前买了一些材料准备再做一个更大的环形天线,几年前做过一个“X”形的环形天线,实验下来比德生的专用中波天效果要好。特别是在接收微弱的中波电台信号方面有明显的改善。自己不死心买了一些材料想再做一个更大的东西。可能有不少人会讲中波电台信号有必要去收听吗?除了电磁干扰就是卖药的完全没什么意义。。。

但我似乎是另类。要听短波可以去用网络收音机,在电脑上可以收听全世界所有的网络电台效果还是不错的。听调频可以用我的书架音响,音质要比普通收音机好很多。收听中波电台可能只能用收音机了,之前买过乐信RF400、RF806、乐信RP2100、索尼ICF-19等不同机器,其实这些机器用的最多还是中波波段。。。

但现在家里有了小宝宝了,孩子把他们的下一丢给我了看来是没时间玩了。。。
中波天线-
16)天线和中波收音机实验.j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一个环形天线,大环直径32毫米,1毫米漆包线21匝,线与线紧挨着,可变电容365PF,试了效果不理想,不 ...

错了吧?大环直径只有32毫米,应该是320毫米吧?

网友A:
我做过一个环形天线,大环直径32毫米,1毫米漆包线21匝,线与线紧挨着,可变电容365PF,试了效果不理想,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放在一边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一个环形天线,大环直径32毫米,1毫米漆包线21匝,线与线紧挨着,可变电容365PF,试了效果不理想,不 ...

32的直径与德生的中波天线差不多,不能讲没有效果可能效果不太理想。个人感觉与我的X型天线略显逊色。。。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网友B:
如果365P双连并联,这个大环绕多少圈,可否把大环放在窗外,2条线引到室内接空连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365P双连并联,这个大环绕多少圈,可否把大环放在窗外,2条线引到室内接空连电容?

室外效果绝对比市内好得多,但是引入的线也参与谐振会有不少负面影响,比如墙体的吸收与干扰的窜入等。我构思了两个方案,一是用防水盒内装减速电机的传统机械调谐,主谐振线圈中间加个一匝的次级线圈用同轴电缆引入市内,再就是用变容二极管做电调谐。但电调问题多多,首先是Q值问题,还有温度系数影响,再就是夏季雷暴天气里的强电磁场,能不能耐受冲击?我买了一包中波变容管也没实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365P双连并联,这个大环绕多少圈,可否把大环放在窗外,2条线引到室内接空连电容?

理论上可以做的很大,但就看你的东西做多大了,太大了就非常费线了,像我前面的天线就是25圈可以想象要用多长的线?
另外这个天线不需要直接接入收音机,只要把收音机靠近天线,并调节可变电容就可以起到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外效果绝对比市内好得多,但是引入的线也参与谐振会有不少负面影响,比如墙体的吸收与干扰的窜入等。我 ...

奇思妙想!但引入步进电机会不会带来开关电源的电磁干扰?

网友D:
我想做一个超级大环天线,一直没实现,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不知是否可行,直径3到5米宽(视房间大小规格确定),收听的时候人和机都在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做一个超级大环天线,一直没实现,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不知是否可行,直径3到5米宽(视房间大小规格确 ...

这个没什么不可以,就如同一个特大的环形天线一样,问题是你需要用多少金属线来支撑绕这个大线圈?
按前面我做的那个X型的小天线,就需要绕25圈的长度,我忘记当时买的多长的铜线了,反正价格不便宜。。。

网友:
错了吧?大环直径只有32毫米,应该是320毫米吧?

是的320毫米

楼主:
我准备要做的东西这个圆环尺寸的直径是350毫米,看看也是蛮大的。。
我之前做的X型的有过测试,不知道你的东西在整个中波波段内实验过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