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冰箱故障求指导

楼主(2023-05-04):
容生双开门冰箱,故障现象:通电后能听到类似压缩机工作的声音,几秒后变无声,等几分钟后又会出声,几秒后又无声。网购同型号启动器装上故障依旧,拨掉启动器,测量M对应的脚与图中黑线(应该是公共线)阻值13欧,测量S对应的脚与黑线间阻值26欧。在通电机器能出声的几秒种内快速测量s孔对应的启动器引脚电压只有十多伏,声音消失后,此脚为220v,因手头没有电容表,无法判断电容好坏,不知这个故障是压缩机坏了,还是电电容,或者是其他问题?

网友A:
先判断”类似压缩机工作的声音”,压缩机转没转?,如果嗡嗡响,压缩机没转,可能压缩机卡住了,先检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判断”类似压缩机工作的声音”,压缩机转没转?,如果嗡嗡响,压缩机没转,可能压缩机卡住了,先检查电容 ...

压缩转没转很难判断,我想应该是不转的,如果转的话那应该是一直转起来了。

网友:
有问题,找售后服务,他们的事。^_^

网友:
如果售后不来,自己抽空去买个电容器装吧。

网友:
压缩机卡缸偏方:插电开机,压缩机启动的瞬间,榔头敲击压缩机外壳,直到压缩机启动
压缩机运行电容,把它拔了压缩机也能正常用(压缩机和启动器完好情况下)

网友:
电容便宜 几块钱 买个代换一下。万一好了呢? 一般都是电容故障率高一点。

网友:
压缩机旋转声音听着较轻松,频率较高 如果闷车声音较低,嗡嗡的声音,电容坏的不多,

网友:
压缩机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既然启动器换了,那就检查一下黑色的线是不是插了一个蝶形保护器?这个保护器要么坏了要么保护了(压缩机坏)。另外运行绕组13欧,启动绕组26欧。总电阻是不是39欧?有时候这些电阻值也只是参考。

网友:
启动器都换过了,大概率是卡了,敲击无法工作的话,只有换压缩机喽

网友:
我家的冰箱就是这种现象。换个PTC和电容就好了。

网友B:
注意重点。启动时电压有十几伏。
修过一个一样的,线路板上那个蓝色的继电器坏了!
触点接触不良导致220低到几十伏
换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重点。启动时电压有十几伏。
修过一个一样的,线路板上那个蓝色的继电器坏了!
触点接触不良导致220 ...

我也怀疑这个地方有问题,有没有有可能,十几伏这个地方,是因为压缩机卡了,使电流增大引起的电压下降?

网友:
找一个钳流表,测一下启动电流,如果启动电流很大过一会为零,可能压缩机卡缸或电容有问题,因不能启动,电流大引起压缩机过流保护,如果启动时没有电流,可能蓝色继电器触点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重点。启动时电压有十几伏。
修过一个一样的,线路板上那个蓝色的继电器坏了!
触点接触不良导致220 ...

前面提到只有十几伏电压那个引脚是由电容供电的

网友:
接2 根线单独给压缩机试一试很难吗、。。。。。
里面的东西怕已经坏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