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稳压模块和信号放大的TA7642+TDA2822M收音机

楼主(2023-05-04):
        实测信号放大电路有很大作用,我这里在阳台上根本就收不到信号,加了信号放大电路以后在阳台可以收到数个广播信号,其中有两个信号特别好,
       电源方面由于用稳压模块单独给TA7642供电,所以TA7642能够一直稳定的工作,电源可以使用更高的电压(我的电路实测可以使用3-12VDC直流电压,完美工作,前提是你选用的原件耐压值应该大于12V才行,比如你如果用了耐压值只有10V的电容却用12V电压供电,那么你就等着挺鞭炮声吧 )R4可以用一个固定电阻,刚刚测了一下,我的这个电路R4电阻现在是3.18KΩ,每个人的电路不一样,我感觉最好还是先用可调电阻,调试好了测出阻值再换成匹配的固定电阻才好
       我用的喇叭是8Ω 0.5W的,感觉功率小点了,音量只能调到一半,喇叭就已经全负荷了,手头还有一个32Ω的,接上以后音量太小,估计8Ω 1W或者16Ω的喇叭能够匹配?这个我没法试了,手头没有别的喇叭了,一半的音量也挺响的,放阳台上,整屋都听着特别响!
      还有说说TA7642那个坑,好不容易跳出来的
一开始老是烧管子,一直怀疑电路有问题,C3355烧毁好几个,稳压模块烧毁一个,电容坏了一个。电路板反复的焊上取下再焊上,后来把个板子焊接的不好焊了,没办法把稳压模块用转接板焊上的,倒腾了好几天,后来发现是TA7642的毛病!!!!!!
我买的这些TA7642,由于知道这不是三极管,焊接的时候就没检测它,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检测,网上也没有说怎么检测好坏的,后来又研究了TA7642的原理图,感觉可以用二极管档检测这个原件,我是用的是数字万用表,把剩下的管子都拿出来,挨个检测,测量每个引脚的读数,总结以后发现,用数字万用表的黑表针接TA7462的第二引脚,也就是中间那个引脚,然后用红表笔分别接触另外两个引脚,应该都是没有值的,我的表显示的是OL(有的表可能显示的是1),这表示这个TA7642是好的,如果有读数呢?那么这个就是坏的,有的直接不能用,有的用一段时间以后也会烧毁,还有可能烧毁其他元件,实测了一下,我那一对管子里面只有三个好的,不得不佩服X宝上的这个商家,感情您的货根本就是垃圾啊,把好的TA7642装上,一切OK,声音洪亮清晰!
没时间做外壳,直接放在木头底座上,用纸壳子折成等边三角形支撑加装的太阳能板(6V 4W),加装了个二极管防止电池倒灌,加了稳压二极管和一个匹配稳压二极管的电阻保护电池,其实就是让充电电压相对低一些,低于电池的最高电压,让电池永远充不满!,电池是在一个废刷卡机上拆下来的聚合物电池,3.7V,放阳台上,太阳晒着就响,晚上能持续响多长时间就不知道了,济南这两天阴天,今天下了一天雨,太阳能板不能用
在纸壳子后面挖个洞,用透明胶带粘上,然后把喇叭用双面胶粘到透明胶带上,这样相当于用纸壳子的内部空间共振放大了,音量旋钮又可以减1/4,发出的音量没有感到减小
调感头和薄膜电容组成了选择电路,比手工绕制的电感更加灵敏
这个机器暂时先这么用着,以后再做外壳

楼主:
今晚注意了一下,我这个收音机收的台全部是FM啊,我用手机收音机功能搜台,结果这个调感头加薄膜电容收到的最低频率是 91.9Mhz ,最高频率应该是101.1MHz,我手机搜到的频道范围是88.7到105.8Mhz,这个调感头测试那个管子的电感是542uh左右,那个可变电容我用的是两个动片,最大也在180pf我是想収短波的,不知道咋搞的,谁能帮我分析一下,哪里的原因让它收调频的!
我的短波哪去了啊啊啊>>>>>>

网友:
结构设计复杂,,7642中的战斗机!!!

网友(2024-02-02):
由C1 10PF和电感2.7μH f=1/(2π√LC)=30.6MHz,放大的,还有谐波,三次谐波就落在FM,最主要的原因还是C3355的E极没有接地,电流只能经TA7642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