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空间架设长天线的方法

楼主(2023-05-04):
看有位矿油在论坛里发了个帖子,问到怎么在10米的有限楼顶空间架设30米的天线,给他做了个回复,突然觉得现在架设天线受空间影响的人很多,特别是城市的矿油,很难找到大空间,本来已经回帖了,想想为了大家容易找到,开一个新帖,也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十米楼顶可以用三根普通导线(10米)和两根屏蔽线(10米)来完成,三根普通导线正常拉,屏蔽线外层屏蔽层要接地,必须保证良好接地,比如你的线是东西向拉的,那么你第一根普通导线东边头部悬空,西边尾部跟屏蔽线的内心连接,然后屏蔽线内芯东头跟第二根普通导线东面头部连接,第二根普通导线尾部跟第二根屏蔽线西头的内心连接,然后第二根屏蔽线东头跟第三根普通导线东头头部连接,第三根普通导线尾部接你的收音机
普通导线用来接収信号,屏蔽线外面的屏蔽层接地,用来屏蔽信号,这样屏蔽线的线芯就不会接收到信号,用屏蔽线的内芯把三段普通导线接受的信号连接起来就可以了,注意两根平行导线之间让出一定的距离......
     这个导线长度不一定,根据你所处的空间大小来

网友:
这种天线,你实验过,好用吗?

楼主:
30米的没用过,我自己的公司仓库大院有地方,我在那里拉了个30米的天线,用这种方法拼接的是5米天线,在阳台上用两根电线和一根屏蔽线连接成5米的天线听短波,效果还可以,不过这个没法跟楼顶比,阳台毕竟有半边的信号会被楼房自身挡住,阳台位置不好就很难收到信号

网友A:
屏蔽线外层接地,内芯做天线接收电波——您觉得它怎样才能正常接收?常用屏蔽线中,RG类高频电缆每米的分布电容在50~80pF之间,音频电缆的分布电容每米在90~150pF之间。看这样不会用高频电缆吧,价格太贵,低频的话30米线将至少有90*30=2700pF的分布电容,若接收频率为1MHz,那么其对地容抗将低达惊人的58.95欧姆——作为电场天线,似乎有太高的损耗啊... ...

网友B:
10米做大环最好了!做4个大环:南北向一个,东西向一个,东南-西北一个,西南-东北一个,保证你全方位都是最佳的效果。直径10米的效果也是杠杠的

网友C:
好文章,老师什么是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线外层接地,内芯做天线接收电波——您觉得它怎样才能正常接收?常用屏蔽线中,RG类高频电缆每米的分布 ...

首先你就没看懂我的意思,屏蔽线内芯不是做为天线的,做天线的是普通导线,屏蔽线内芯只是负责把普通导线串联起来......
你可以试试,你用屏蔽线内芯当天线,把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地,你再看看能收到信号不?好的屏蔽线这样接线芯是没有信号的!我就是用这种没有信号的线芯来串联有信号的普通导线!
      有失有得,不能因为损耗就不用了不是,就像我们平时用电一样,不能因为电线有损耗就不用电了不是,毕竟常温超导现在还没研究出来相关材料,无线电本来就是烧钱,低频原件不能用在高频电路不是,你应该尽量想法降低损耗,既然知道屏蔽线有分布电容,你可以缩短屏蔽线的使用啊,你可以想法缩短屏蔽线的长度:
比如你把屏蔽线和普通线之间连接的夹角成45°角,比如在那个10米的楼顶,你让普通导线东南-西北向拉,屏蔽线东西向,这样屏蔽线的长度就会短不少,你也可以用别的角度,根据你所处的空间来像这样:
      其实我以前想过另外一种方法的,用一根塑料管子,绕上线,类似于缠线圈,不过线圈之间的距离要大,就是把线圈拉开,这样就可以在有限的距离里布更长的天线,当时是用1平方的电线绕的,绕好了怕砸到人,就没用,直接拆了,公司有屏蔽线,直接截取了一些做了个导线屏蔽线结合的天线,钉在阳台外横向拉的,后来上面老是落鸟,也拆了!
      用管子绕是这样的
      这个绕管子的方法发帖的时候没发出来是因为感觉这样绕还不如去绕个大环呢,这个又有点类似钓鱼竿天线,不过不同的是钓鱼竿是直接拉线,这个导线是环绕管子的,还有就是这种管子绕出来的需要伸出阳台太远了,有些危险,物业也不让,再一个这个长管子绕线我虽然做过,但是没接过收音机,实质是没往阳台外伸就拆了,不知道这个方法能不能用所以就没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文章,老师什么是屏蔽线

什么是屏蔽线你百度一下吧,那里能找到详细的说明解释,比如以前电视机用的同轴电缆就属于屏蔽线的一种,屏蔽线X宝上一搜就能出来很多,每种线的具体性能你可以问商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失有得,不能因为损耗就不用了不是,就像我们平时用电一样,不能因为电线有损耗就不用电了不是,毕竟 ...

您这就是盲人摸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就是盲人摸象啊。

反正我的短波机用这种天线是可以正常收听的,你们不信可以自己做一个试试,至于中波,现在城市里収中波太费劲了,除了去仓库会玩玩中波,在家里中波我早就放弃了,第一中波的线太长,我没有那么多屏蔽线,第二,就是有线我也不能拉阳台外面不是,普通电线加上屏蔽线要拉太多股了,阳台上拉够几十米不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米做大环最好了!做4个大环:南北向一个,东西向一个,东南-西北一个,西南-东北一个,保证你全方位都是 ...

构思不错,大环调谐天线的优势可以充分发挥了,但工程量不小。要中短波兼顾可能要两副大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