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怎么接电源?

楼主(2023-05-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任意取一线与零线组合就是照明的220。

网友:
和你说过了,这个是设备端电箱,是跟随设备的,一般安装在设备上面,原设备不需要220V,为何要留220V接口?不是厂房配电的。不要张冠李戴,挪作他用。

配电要有漏保,一般不装接触器和热继电器,

黄圈是热继电器,和电机功率配套使用,过载保护
绿圈是接线排。
有接触器,应该还要接控制按钮(在箱门上)。

照明和动力是可以是分开的,因为电价不一样。照明要单独的线路和配电。

网友A:
左下角那个接了2条线的接线排应该是220出线端,从最右边那个单极空气开关接出相线的。

网友:
最右边一个,和中间三条线的随便一条线,就是220

网友:
动力配电箱,为啥要接照明,照明应该直接接到照明配电箱里面。
黄圈里面是热继电器,接触器直接接电机是什么接法?难道不需要保护吗?

网友:
读书时有门课程叫《工厂供电》,书俺是肯定没看过,不过赶脚动力电和照明是分开的吧

网友:
这个电箱是专门给电机用的,照明插座应该从另外电箱取电,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那个接了2条线的接线排应该是220出线端,从最右边那个单极空气开关接出相线的。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照片分辨率太低,需要检查确认(最右侧单P空开也有可能只是开关控制电源的),因为楼主不懂,不确定的事,楼主无法分辨。还有箱内有一个小继电器,也不知道啥用途,线接到哪里?如果左侧裸接线排是接零线,那么还缺接地线接线排。如果兼作配电,要有漏保(把最左上的空开换成漏保),再装一个接地线接线排。

网友:
这是专供机器使用的配电箱,负载是电动机。黄圈中的是热继电器,保护电机用的。
最左边的端子接的是零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就可以取得220V电压。

网友:
这个是动力配电箱,里面的220V接线排是留着控制电路和按钮指示灯用的.原则上是不可以接照明电路使用.动力和照明混用有些地方是不允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你这么说,配电箱和设备箱分开,那配电箱是不是又要花一堆钱配空开,漏保,继电器,断路器,接触器… ...

设备上的电箱,里面的配置是专用于设备的,开关容量都是配套的,不是胡乱用的,接触器热继电器和电机配套。不能过大或过小。车间配电,不需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这些东西,但要有漏保。容量也比设备上的大多了。具体怎么配置,要考虑要带全部用电设备 的总容量+冗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接个电机要这么多配件啊?才200元一个电机,买这些都要几百块了。空开,漏保,接触器,断路器,继电 ...

修一个电机都不止200元?啥电机只要200元?三相电机,缺相会烧,所以,有的要加缺相保护,过载也会烧,要加热继电器,空开有短路保护,接触器是为了方便控制,比如用按钮控制开和关,比直接操作空开方便安全。。。。。如果你觉得电机很便宜,只装一个空开好了。反正烧了也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你这么说,配电箱和设备箱分开,那配电箱是不是又要花一堆钱配空开,漏保,继电器,断路器,接触器… ...

再次,说一下。不要无证操作,违法的。你问可以的,不要自己去直接做。你还不是电工。

网友:
黄绿红不是UVW的顺序么?

网友:
都是当学生时该问的,如今,步入社会了,吃饭的基本技能,谁愿意再当你老师……

网友:
断路器一般只做短路保护,热继电器只做过载和缺相保护,不能互相代替。

网友:
这是设备控制箱,不能与照明混用

网友:
建议楼主先去学个电工,拿个电工证再来.............电老虎,不是说着玩的

网友:
还是先默默的学习基础的电工知识吧,这样问法,你也会糊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断路器和漏保空开区别是啥?

漏电保护器,简称漏电开关,又叫漏电断路器,主要是用来在设备发生漏电故障时以及对有致命危险的人身触电保护,具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可用来保护线路或电动机的过载和短路,亦可在正常情况下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启动之用。

漏保去掉右半部分,就是普通的断路器。所以漏保具有断路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