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准备好了,

楼主(2023-05-05):
线圈准备好了,准备装个双回路

网友A:
期待你的大作,最好公布线圈的参数,比如丝径、圈径、匝数,以便我等新手小白参考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的大作,最好公布线圈的参数,比如丝径、圈径、匝数,以便我等新手小白参考之用...

我是菜鸟,用的都是我手里的老东西,线圈剥的网线,

网友B:
等成功的喜悦上了你的眉梢,我们再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成功的喜悦上了你的眉梢,我们再共享

单线圈的串台,做个双回路的试试

网友C:
这是网线里面的芯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网线里面的芯线吗?

对,效果不错,也好焊接

网友D:
单股铜线做线圈,够粗Q值不会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股铜线做线圈,够粗Q值不会低的

我双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效果不错,也好焊接

用这样的线单股或者双股与利兹线的细但是几十 几百股的相比,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样的线单股或者双股与利兹线的细但是几十 几百股的相比,有什么不同?

利兹线不好焊接,这个好焊接,我不用磁性线圈就是不好焊

楼主:
试好了,等架好天线后,看声音能大点不能,我主要是想用它能给三极管供电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