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推荐一下无线路由器,家里老路由器用用就卡,不胜其烦

楼主(2023-05-05):
请坛友推荐一下无线路由器,家里老路由器用用就卡,不胜其烦,家里宽带是电信100m,谢谢

网友:
建议你还是升级宽带吧,最好1000M光纤,最低300M。

网友:
100m的宽带该换了,不知道你是南方还是北方,据说电信在北方不如南方快。

网友:
WiFi6的就行

网友:
推荐华为的WiFi6的AX3,物超所值

网友:
现在没100m,自动升到300m,仅以前开通的套餐一直用着,入户缆象铁丝那种。

网友:
作为一个长期进行宽带安装维护的人,据我了解,100M、300M、1000M对于90%以上的人来说都没有明显可感知的区别,关键是要有一个比较靠谱的无线路由器。这里推荐一下tp-link的TL-XDR5430,300来元的WIFI-6全千兆路由器,对付600M以内的宽带都没有问题。

网友A:
k2p A1,A2版,便宜又好用。对于百兆宽带,绰绰有余。
信号强,工作稳定。
虽然是多年前的老古董了,但是当今200一300元价位的路由器,没有一个能打过它的。

网友:
稳定第一,我的从来没有断过线,速度怎么升级提速都没感觉。功能再多普通使用也不明显。

网友:
试试这个小米(MI)Redmi AX3000 路由器,京东219,5G双频WIFI6 新一代高通芯片 3000M无线速率 160MHz高宽频

网友:
隔了墙,再好的无线路由也会降速。同时接入几个无线设备也会“分享”唯一路由器的无线带宽。
我的使用体会就是,要想无线路由网速够快,就要把网线布到每个房间,然后每个房间都安装一个千兆无线路由。可以所有房间的SSID都相同,把每个房间的无线路由的发射功率设置到最低,这样只要离开某个房间,就会马上自动切换到信号更强的SSID了。

网友:
过去双天线的路由器信号不强,选四到六天线的千兆路由器,差不多能覆盖二十米,家用足够了,品牌华为腾达TP都不错,100M和500M1000M用手机没区别,如果用电脑下载大文件还是区别巨大

网友:
把信道调整到不

网友:
把工作信道调整到不拥挤的信道。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花220多元买了tp-link wifi6 ax3000 3010满血版换上使用,用的两天多了,感觉网速比原来快不少,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k2p A1,A2版,便宜又好用。对于百兆宽带,绰绰有余。
信号强,工作稳定。
虽然是多年前的老古董了,但是 ...

我们HAM人讲HAM语.如果路由器和使用机;手机/电脑/机顶盒/打印机/平板.是同一水平面安装,那手机

边打边走动,会发现很多讯号弱点,原来WiFi讯号在室内多次反射,会形成了很多点讯号距离相位不一而

生成多个讯号死穴.

解决的办法是把路由器高高安装,使每个接收点过后讯号斜入地面吸收不再反射形成相位差讯号而减灭

接收机初始讯号.

不知大家明白与与否.

在公司里接手无线话筒修理后,测试中发现了这个问题,特别是UHF无线话筒,后请客户放高接收机,不更换

机器就彻底解决了断讯号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2p A1,A2版,便宜又好用。对于百兆宽带,绰绰有余。
信号强,工作稳定。
虽然是多年前的老古董了,但是 ...

确实,我也是K2P,扩容后刷了一个PADAVAN,宽带满跑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我也是K2P,扩容后刷了一个PADAVAN,宽带满跑无压力

是的,
k2p的2.4G和5.8G频段都帶各自独立的两路PA与LNA,尤其是A1版本的,各部分都带屏蔽盒,
在2.4G频段,发射功率可达400mW,5.8G频段可达200mW,远大于一般的路由器的100mW,
所以覆盖能力比一般路由器大。
而且内存128M,也比一般路由器大。
我还有两个在用,常年不断电,非常的稳定。

网友:
要网络稳定流畅,就用500元以上华硕的路由器。我家用的RT-AC88U一直很稳定。还要开通所用站点的相关会员。才很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