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A的开关触点除了考虑灭弧外,针对瞬时大电流需要有什么特殊的设计

楼主(2023-05-05):
500A的开关触点除了考虑灭弧外,针对瞬时大电流需要有什么特殊的设计没,谁知道?

网友A:
楼主眼中的开关不是开关,供电规程不允许断路器、隔离开关当开关使用的,外行该考虑的是远离,不要接近这种东西。

所谓的开关,就是频繁动作的负荷开关,

网友:
一般优质的大电流触点开关都有预加压蓄力机构,这样,触点不会跟着合闸动作缓慢接触,而是当动作手柄到一定角度后,蓄力机构释放,触点迅速合闸,减少火花产生

网友:
触头接触电阻,动稳定,热稳定,触头压力,触头开距,最大遮断电流,分合速度,弹跳时间,,,,低压500安小儿科了。难做的是5000安以上高电压等级的。

网友:
要考虑大电流产生的电动力可能推动触点分开。

网友B:
楼主没有说,电压高低?直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说,电压高低?直流交流?

三相交流220V

楼主:
看到某大电流开关内部,每相其中有一段是由较粗的多股铜缆连接的,这其中有什么讲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眼中的开关不是开关,供电规程不允许断路器、隔离开关当开关使用的,外行该考虑的是远离,不要接近这种 ...

总开关就是这种断路器之类的

网友:
刚刚考试了,好像最大的低压开关是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