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变凹、凹变凸

楼主(2023-05-05):
凸起的图形,把它旋转180°,则变成了一个凹陷的图呢,怎么会事
pcb板 镀金点 实际是凸的

网友A:
多数人的习惯,也是正常生活一般常识:光亮在上方。看这个照片要配合实物,或者看到全图以周围物件做参考无意识自我纠正,再一步:心中自我确定光照(源)是从图的左下来的,光照(源)略高于圆环面,它就凸起来了。第一个图 环外的左(上)方白色印痕会产生错觉和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人的习惯,也是正常生活一般常识:光亮在上方。看这个照片要配合实物,或者看到全图以周围物件做参考无 ...

明白了,正解

网友B:
我看了有1分钟了,凸的还是凸,凹的还是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有1分钟了,凸的还是凸,凹的还是凹。

实际都是凸的,上两张与下两张照片 转了180度,调转转手机看看

网友C:
有点邪乎,把手机倒过来看前两张图是凸的,然后盯着手机慢慢再正过来还是凸的,一眨眼就成凹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邪乎,把手机倒过来看前两张图是凸的,然后盯着手机慢慢再正过来还是凸的,一眨眼就成凹的了

我在显微镜上看是凸的,用手机拍下都是凹的,手机调转180度又变凸的,邪

网友D:
这个是手机加显微镜拍的,显微镜多少倍。拍的真好。

网友:
不会这么神其吧

网友:
可以自己控制的,不用转方向,眨眨眼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手机加显微镜拍的,显微镜多少倍。拍的真好。

同一 镀金点 ,用40倍镜 和100倍镜,手机用1X倍没放大

网友E:
大白话 就是变更光的阴影产生的视觉错觉  实际东西还是那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白话 就是变更光的阴影产生的视觉错觉  实际东西还是那个东西

就是阴影视觉错觉,手机调转180度会变化

网友:
确实有点邪乎

网友:
视觉习惯造成的,我们的眼睛有一只是主视眼睛,并习惯亮点在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