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银球 T1201晶体管台式收音机的电路图和PCB

楼主(2023-05-05):
本人最近偶得了一块电路板,银球 T1201晶体管台式收音机,
一是看起来好像并联推挽,二是有音调调节电路,求它的电路图和PCB图,我手头的手册没有查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晶体管收音机手册”),
不知到那本手册上有,先谢谢坛友了!

网友A:
补充一份星球T1201&T1201-1清晰一点的图纸:

网友B:
不知常州无线电厂星球T1201和银球T1201有什么区别?

楼主:
功放管是3AX55B

网友C:
扼流圈功放,参考同类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扼流圈功放,参考同类功放。

嗯,这个牌子可能不像当年的大名牌那样普及,只可能在少数图集被收录。有参考资料就省些事,否则就得仔细研究接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常州无线电厂星球T1201和银球T1201有什么区别?

有点像,貌似雷同!

网友D:
这种AGC电路效果很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份星球T1201&T1201-1清晰一点的图纸:

感谢纳米电容坛友提供的星球T1201电路图、印版图,经过比对,低放部分是一样的。
感谢海洋DZtanyouc提供的星球T1201电路图、印版图,经过比对,GKB7-820-240 T1201的标记完全一样,看来没有白入手。
感谢justmexx坛友提供的星球T1201电路图。
感谢hujingdi坛友提供银球T1201的图片。
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

原来是这样的机子,不错。
星球T1201、星球T1201-1与银球T1201应该是相同的12管机并联推挽输出的电路和印版;
星球T1201-3A改进版的是互补推挽输出了,13管机。

楼主:
感谢万能的坛。今天的加分用完了,明天补上。
我喜欢各种有特点的电路。上次买了宝灯104的整板的,中频采用集中滤波器,恢复后收音很好听,

我看那朋友一起出的电源变压器有点单薄就没有要,我手头的变压器或电源太多太多,
现在看了电路图,有点失误了看来音量指示部分(电源图里部分)与功放板嵌合在一起了。
总之这机子还是很有特点的:
中放通道:采用双-双-单的调谐回路,采用放大AGC(还没有细看),综合性能应该不错;
低放功放:采用高低音调提升电路;采用阻流圈式并联推挽;采用音量指示灯光电路;

补充内容 (2023-5-9 12:52):
谢谢hujingdi坛友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份星球T1201&T1201-1清晰一点的图纸:

这个AGC采用了输入中周的并联变阻(降Q,相当于衰减式),优点是不会引起普通AGC那样的输出槽路频偏,但BG4的基极又连在了中放1管的射极电阻上,是高频负反馈?双重控制?如果是,加上BG4的放大,这个AGC应该效果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AGC电路效果很棒的。

这个AGC电路中,BG4的基极又连在了中放1管的射极电阻上,是高频负反馈?双重控制?如果是,加上BG4的放大,这个AGC应该效果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