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了一下3AG1B锗三极管的穿透电流

楼主(2023-05-05):
n年前某宝上不知买什么东西顺便买的。好奇的测它一下。

1、先测极间压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测了4只3AG1。
    EB压降,0.28-0.31V。
    CB压降,0.21-0.23V。
    BE压降,1.93-2.78V。
    BC压降,都是OL。

2、测了一只3AG1的beta值,240,很高,色标是白色。

3、测3AG1穿透电流:
     电池正极接E,测了两只,Ieco都是 33uA,用手捏着三极管,电流上升到96uA。
     三极管EC对调,也就是说电池正极接C,一只Iceo是1.28mA,另一只是0.29mA。

(另外,3AG22的管脚很奇怪,与3AG1的管脚排序不同,与资料上介绍的也不同。)

老衲没玩过锗机,没有经验,根据测量结果,这几只三极管的状态不知道是:优、良、合格、差但能用、or 不能用。

老衲用的三极管穿透电流测量电路图如下:

网友:
穿透电流测量可不用串电阻,但前提是c一e间无击穿现象。一般测试电压与实际应用接近最好,测贝它值所用电流与实际工作电流也要相同或相近。

网友:
根据你测的结果应为合格。但是线性如gb、耐压如何只能上图示意了。

网友:
万用表判断,只能是測一个大概的状态,只有图示仪才能准确测试出管子的主要参数,并以此来判定该管的好坏!

网友:
工作电压的2倍来测,凡是电流逐渐往上涨的即便长得慢也是废管,千万别用。

网友:
测试电压太低了,这种小功率管一般用6V测试,而且也不用串电阻,穿透电流缓慢上升是正常的,用在电路中的时候都有偏置补偿的,但如果上升很快,就需要很大的电阻补偿,会使有效工作电压压缩,只能用在小信号以及较高电源电压场合

网友A:
     测量三极管CE的穿透电流,将基极和发射极连接一个电阻,穿透电流会减小很多,主楼将基极和发射极连接一只10K和1K再测量一下,看看减小多少?

网友:
测量温度---穿透电流曲线更能反映管子的优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三极管CE的穿透电流,将基极和发射极连接一个电阻,穿透电流会减小很多,主楼将基极和发射极连接 ...

这样测得的参数就不是Iceo了,而是Icer,这个参数是指be间接有电阻时的穿透电流,一般在Rbe=100k的时候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测得的参数就不是Iceo了,而是Icer,这个参数是指be间接有电阻时的穿透电流,一般在Rbe=100k的时候测 ...

这就是Iceo的旁路方式,可惜很少有人愿意去理解。

网友:
girl explorer 还能内心里想想

girl explorex 就不知道该想啥了

楼主:
万用表又测量了一只3AG1B,正确测量beta 180,如果CE接反,beta 只有1。
beta测量是判断三极管C、E极的金标准。

测量了一只3AX31A,beta 77。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EB压降0.161V,CB压降0.156V,BE和BC压降都是OL。

测量了一只白铁壳3AG22,色标:绿。管脚排列很特殊,BCE。beta 101。EB压降0.308V,CB压降0.226V,BE压降2.534V,BC压降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又测量了一只3AG1B,正确测量beta 180,如果CE接反,beta 只有1。
beta测量是判断三极管C、E极的金 ...

通过β判断c和e是指针万用表时代的方法,该与时俱进了,在数字表时代,由于可以直接测量pn结电压,所以可以简单的通过判断两个结电压大小来确定c和e,因为be结掺杂浓度高与bc结,所以be结的压降总是大于bc结

网友:
万用表测试是不准确的,只能参考,你只要看过图示仪测量的特性,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万用表测贝它值,要从小电流到大电流连续点状测量,Iceo从低压到高压(指电路所用电压)连续点状测量。这样测试结果较为准确。

网友:
两百多的放大系数这个明显是有问题的,其实是穿透电流影响导致你测量的HFE数值虚高。

网友:
没有晶体管图示仪测的参数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测量了一下2SK54B 6F2 结型场效应管,万用表二极管档:

GS,0.608V,非常稳定
SG,1.666V,非常稳定

GD,0.642V,非常稳定
DG,OL,非常稳定

DS,0.3V-0.9V之间波动,非常不稳定
SD,0.204V,非常稳定

测量了几次,都是如此。看样子,结型场效应管的漏极和源极,可以通过万用表区分的。D、S正反接,压降区别很大。

(老衲原以为DS压降非常不稳定,是因为手碰到了G极。手不碰G极,DS压降依然非常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β判断c和e是指针万用表时代的方法,该与时俱进了,在数字表时代,由于可以直接测量pn结电压,所以可 ...

我还以为是发射极厚一点。集电极薄一点,

网友:
我在某淘买的3AG、3AX多数都是次品废品,3DG6放大倍数是个位数。在黑白电视机上拆下来的旧管反而好,就是管脚有点生锈了,不能大幅掰动,否则会齐根断掉

网友:
我测量了2SJ103三个管,用数字表二极管挡测量测量:GS、GD都是0.896V,而DS或SD是0.09V,蜂鸣器响。

网友(2023-06-29):
差别不少,穿透电流大

楼主(2023-09-15):
偶看了一本收音机书,说锗管漏电流远超硅管是天生的。

重要一点:老衲估计,锗管出厂漏电是多少,储存1000年,或者使用1000年,漏电还是多少,不随存储时间而变化。

网友:
放大倍数与基区宽度成正比,基区约窄放大倍数越高,国内的技术在60年代能够控制半导体中的杂质扩散分布范围在微米量级属实是不可思议!incred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