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只二极管的单极检波矿石收音机电路

楼主(2023-05-05):
近日试验了 用一只二极管的单极检波矿石收音机电路 , 比用二只二极管的单极检波电路输出电流大一倍。

接在中波大环的任一端就可以收听到广播声,接上室外天线不接地线可以收到短波大合唱和手机基站的信号,接上地线信号强度大增,

欢迎感兴趣的矿友老师们探讨交流~~

电路图

试验平台

网友:
建议电感和压电耳机旧电话那种并联接到电路中去,电感要大一点,和电容耳机谐振与800周声音会很大。如果是低阻有线圈的耳机电容大些就按你的电路,具体低阻是多少,太低要加变压器的这样声音才能大。

网友:
这个线路效果非常不错,多年前坛上曾经讨论过单极线路是否可行,实践再次证明不但行而且声音很大,如果再加入串联的线圈与可变电容即可实现收听频率可调谐。坛上资深矿友龙虾何老师曾经在深圳给我当面讲解过此线路。赞!

网友A:
这个电路类似于75#电路,分压阻抗天线匹配,电感换27mH,电容可调,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类似于75#电路,分压阻抗天线匹配,电感换27mH,电容可调,效果应该更好。

一只电感加一只二极管声音远大于二只二极管。

网友A:
这样画更好理解

不接地,天线输入阻抗更高,75#电路CL分压降低阻抗(相当于变压器抽头),与低阻抗负载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画更好理解

您画的这个电路变成了半波倍压检波了。如果不接地线的话,我实验过。高频扼流圈的不如双二极管的。

如果接地线的话,高频扼流圈的要好于双二极管儿的。

矿机电路变化多端。实际上各种变化都有一定的联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画的这个电路变成了半波倍压检波了。如果不接地线的话,我实验过。高频扼流圈的不如双二极管的。

...

L换成二极管,电路变成倍压检波,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电路,检波效率不同是当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换成二极管,电路变成倍压检波,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电路,检波效率不同是当然的。

老师看看这个帖子,又变成正负二声道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xtra=&mobile=no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看看这个帖子,又变成正负二声道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老师不敢当,互相交流
这个电路我知道,以前交流过,半波检波,左耳取串联检波的输出音频,右耳取并联检波的输出音频。

网友:
矿机就是很神奇,经常有意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