醋+双氧水+食盐替代三氯化铁

楼主(2023-05-06):
     在网上看到别人共享的没有三氯化铁,用醋+双氧水+食盐蚀刻电路板的方法:
     据说是一个外国朋友介绍的,找一个塑料或陶瓷的容器,把已经画好的电路板放在里面,倒入醋和双氧水的混合溶液。然后慢慢加入食盐,这时开始发生化学反应,电路板开始嘶嘶冒泡。大约持续20分钟左右,电路板就腐蚀完毕了。

补充内容 (2024-5-9 22:41):
补充一下,腐蚀电路板要同时摇晃电路板,或者用下刷子刷电路板,要不然表面形成的物质会阻止腐蚀的进行,需要用晃动或者刷子刷的方法清除表面形成的物质,那样才会成功

网友:
使用过双氧水+盐酸  5分钟电路板就腐蚀完毕

网友:
网上都有售,而且比这简单多了!

网友:
买双氧水和盐酸现在都要证明了。

网友:
那只能买三氯化铁或者那种白色的改良型腐蚀剂了。

网友:
我看到好像少年科技里把干电池里的黑面子倒出来泡水,这个水也能腐蚀印刷电路板

网友:
80年代邮购过三氯化铁腐蚀过覆铜线路板效果还可以,但三氯化铁存放有点脏。后来用盐酸腐蚀比三氯化铁快需要注意。

网友(2024-12-25):
消毒用AB剂,几分钟完成,氯气有点大要盖住,用小棉签醮黑漆划线,记号笔不行。

网友:
鹽酸+雙氧水+水腐蝕的速度很快, 雙氧水可能是催化劑, 剩餘的溶液不需要倒掉, 我都是放在礦泉水瓶中, 由於仍舊會產生氣體, 所以瓶蓋不可以密封, 下次使用時觀察腐蝕的速度, 隨意加上適量的鹽酸或雙氧水控制腐蝕的速度即可, 有些時候濃度不洽當時, 可以瞬間看到板子上面產生大量的氣泡, 幾十秒就會腐蝕完畢.

网友:
醋酸加食盐就相当于盐酸加醋酸钠

网友:
泡腾片兑水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