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菱神车6376nf静态电流故障分析与解决

楼主(2023-05-06):
      汽车多久不用,电池就没电了?这因车而异。我见过有的车一周后没电,也见过有的车一个月后没电,这跟车况和电池状态有关。
      汽车上的启动电池一般都是铅酸电池,即使不使用也会“自放电”。根据维基百科,每个月的自行放电率从3%到20%不等。如今,汽车配备了大量的电子设备。熄火后,它们只是进入“休眠状态”,仍然要依靠电池来维持某些“生命体征”。防盗系统应该工作,无钥匙进入功能应该能够随时唤醒,命令空调谐、音频和座椅的电子控制单元应该保持“记忆”(例如,自动空调谐应该记住您设置的温度和风速等。);尤其是“智能网联”汽车,要保持“在线”,随时接受远程指令。
      汽车熄火后,电流仍会悄悄流出电池,技术上称之为“静态电流”(也叫“暗电流”)。熄火的车虽然耗电量不大,但是水一直流,电池电量已经消耗完了。汽车熄火上锁后,一些电子设备还是会耗电。
       一些旧的或安装了电器的汽车也可能因为线束和电子设备的“接地”而漏电——对于有漏电的汽车来说,耗电的速度会丧失。
      总之,车放着不用就是没电了。电池失电,不仅打不着火,还会“误伤电池”。每次电池掉电,容量都会明显下降。
       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书归正传,半月前楼主淘一辆n手车,别的毛病不大就是电瓶老没电,停着一星期不动基本上就打不着火趴窝了。上任车主换几个电瓶后忍痛割爱转给本任,拿到车后先测电瓶电压12.2V,两天后测得将近12V的电压,之后上网搜帖子发现有网友说可能是整车静态电流大造成的,通俗的讲就相当于手机的待机损耗或者关机半个月再开机中间无形中损耗的电量。
      咱本来就是个无证修理工,果断动手拆掉电瓶负极,万用表打直流20A档,红探针接负极电缆,黑探针接电瓶负极,万用表和整车用电器串联测得电流0.06A,这个静态电流已经很大了,0.06*24*7=10.08A,一周耗电相当于电瓶满电的1/4,楼主的电瓶是12V42AH。之后找到电源盒一个个地拆掉保险测静态电流变化。当拔掉上任改装的车机电源后,静态电流归零。又试了几次如上,问题解决。
      两天后又测电瓶电压比上次测得电压低0.01V,如此算来停车落锁30天不拆电瓶,再启动应该无恙。
      鉴于此,楼主温馨提醒各位坛友最好不要在爱车上加装各种用电器,若必加装请勿接常电可接ACC或ON电源接口,最忌直接电瓶正负极;熄火前请关灯关空调关窗关车机等各种用电器,之后熄火关门锁车走人。

网友:
有好多行车记录仪直接搭接供电,不接ACC控制线,也会偷电,术业不专攻导致的

网友:
车上安装音响设备最好有独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