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买集成块该选择TA7358还是CD7358 ?

楼主(2023-05-06):
之前买TA2003/CD2003的时候犯了错误,没在论坛提前做功课。买回来十几片各种不同外观的TA2003/CD2003后,在论坛发现老师们说性能最好的是华晶CD2003(T、L版)。
这次买TA7358/CD7358之前还是先来请教使用过这两个型号集成块的老师们:是华晶的CD7358性能最好吗?TA7343/CD7343是否也是华晶的CD7343性能最好?

网友:
建议买CD7358 CD7343 一来不容易买到假的 大厂也有用 东芝的反而容易买到山寨品

网友:
还是买CD7358,质量和TA差不多!

网友A:
华晶的收音芯片还是不错的,他们虽然是仿制的,但是解决了国外芯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原厂的性能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晶的收音芯片还是不错的,他们虽然是仿制的,但是解决了国外芯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原厂的性能还好

华晶的一些收音芯片是在日本人亲手指导下生产的,有一些年头曾经在师傅不在时偷工减料,结果被罚款。

网友:
请教各位:TA7378应该哪个有的根?开始字母怎样标识的好点?前几天在淘宝买了几个7378,用了不起振,,

网友:
可能差不多。曾从东芝引进完整的芯片生产线。收音机市场没落多年,不大可能继续研发、升级。

网友B:
BA4412真不错,可以在淘宝上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4412真不错,可以在淘宝上买到。

谢谢老师。已找到BA4412的说明书了。准备花点时间学习一下。
我看它的说明书是1977年的产品,当年的技术有现在先进吗?这片IC性能比TA7358更高吗?

网友:
买过TA8176SN,看参数比TA7358好,但脚距是1.7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