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WIFI 蓝牙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线路板

楼主(2023-05-06):
看图
见描述
浙江
都通电试过,有WIFI和蓝牙信号 连接蓝牙显示如图 一共26个 打包优先,打包优先,如有单出,楼主确认后,优先作废 单出30一个包非偏远 打包26个一起600包非偏远

补充内容 (2023-5-6 10:50):
通电时,红绿线有3.7V电压

网友A:
来两个玩玩,坐标辽宁 大连

网友:
PlantWave 是一款能将植物的生物节律转化成音乐的神奇设备,只需将两个传感器连接到叶片上,再无线连接至手机就能听到植物所产生的音乐。——来自百度

网友:
PlantWave 是一款能将植物的生物节律转化成音乐的神奇设备,只需将两个传感器连接到叶片上,再无线连接至手机就能听到植物所产生的音乐。——来自百度
翻译一下就是监听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两个玩玩,坐标辽宁 大连

确定!已PM

楼主:
已出2个,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