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巨龙1250W 同步整流管9992GP 击穿

楼主(2023-05-06):
最近想学习ATX电源维修,咸鱼上收了一个巨龙1250W的矿电,通电灯泡不亮,拆开发现
1.保险熔断
2.PFC开关管IXFH60N65X2 击穿一个
3.主开关G30N60E 一个已经开路
4. 7个同步整流管9992GP中的有3个短路
前3个问题还好解决,同步整流管击穿,不知道怎么搞了
9992GP贴在散热器上,要拆散热器,需要拆变压器,变压器搞不下来,维修无法继续

请教一下
怎样能拆掉7个同步整流管(或者怎样拆下变压器)
同步整流管击穿,需要查什么地方的电路
图片来自网上,我重新编辑了一下

网友:
先用相机拍照留存,然后见螺丝就拆,看能不能拆开下来^_^

网友:
已知坏这么多元件了,功率又这么大,搞好它只怕有点棘手。

网友A:
用小锡炉最快,用风枪加烙铁加吸锡器组合也可以,如果能扭掉散热片的螺丝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锡炉最快,用风枪加烙铁加吸锡器组合也可以,如果能扭掉散热片的螺丝最好,

买多大的锡炉可以呀,搞了一半,不甘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多大的锡炉可以呀,搞了一半,不甘心

锡炉要买的话成本高,看你图片,把散热片旁边的圆形的电感拆掉,再把MOS管的螺丝拆了,这样就可以拆下来了,PDD买一把号称80W的烙铁,杂牌的就可以,这种烙铁能调到520度,拆大焊点相对好用。如果你有热风枪的话,用烙铁在MOS管上加三个脚锡别拿开烙铁,热风枪开到400度以上对着烙铁哪里吹,双管齐下几秒钟MOS管就掉下来了,前提是你要把MOS管的螺丝拆掉,把MOS管撬离撒热片。我在公司拆的板和散热片比你这个大多了的,都是这么干的。拆掉螺丝MOS管那个坏的就按上述方法拆那个就可以了,很方便的。说的就这些,能不能做到看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炉要买的话成本高,看你图片,把散热片旁边的圆形的电感拆掉,再把MOS管的螺丝拆了,这样就可以拆下来 ...

谢谢你的方法
之前我仔细观察过散热器,散热片两边总共有8个MOS管,5+3,其中有5个在靠近大变压器这边
另外3个在靠近电感那边,螺丝是两边都有,如果选择拆电感,靠近变压器这边的还是不好操作
所以我当时选择了拆变压器
目前情况时,变压器初级绕组的四个焊点已经脱落提取‘’
次级绕组有9个焊点焊锡已经处理干净
但是变压器就是下不来,由于太密集,高高低低的原件,又不要用东西撬
不知道咋处理了
对了,我找了一205H的焊台,也有风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方法
之前我仔细观察过散热器,散热片两边总共有8个MOS管,5+3,其中有5个在靠近大变压器这边
...

这个就要仔细观察不要硬拉以免断线,如果确认焊点都焊开了那有可能有胶水。不过以我的经验变压器脚应该还有锡,你用烙铁左右拨,如果轻松就能动的就是没有锡粘了,拨不动的就是根部还有锡粘住。还是用我上面的方法,右手拿烙铁焊住焊盘,左手拿风枪对着焊盘吹,十秒到二十秒左右放开风枪拿起吸锡器把锡吸掉,用烙铁能拨打了就能轻松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