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微型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3-05-06):
一般用二极管检波的矿石收音机没有太好电路,大多数有缺陷,就是灵敏度高音量大的选择性不好,选择性好的灵敏度不高。一个线圈的单回路矿石收音机灵敏度高选择差适合偏远台少的地方,两回路以上电路灵敏度低,音量小,适合电台多并且天线地线完美的地方。所以我还是选择单回路矿石收音机,毕竟我家这里就一两个台,没必要做太复杂电路。
单回路电路里最完美电路是这种抽头电路,因为天线地线就是巨大的电容,一但直接接在lc回路上,不但选择性差,还等于并联一个电容,这时频率调谐范围变小,增大低端频率,高端就收不到了,所以如果这个矿石收音机经常换地方不用同一个天线的话,那么就必须能换抽头来适应,或者天线引入时串联一个电容,但是串联电容后虽然有效阻止调谐频率变小,频率向低端增加的缺点,但是灵敏度和音量也会变低。
过去矿石收音机采用跃进式(不用电容,抽头),滑键式(单线圈,滑键在线圈上滑行)。利用线圈间分布电容来实现lc调台,所以根本无需关心上面天地线电容量增加的问题。但是这种电路体积比较大,所以我觉得比较有效的电路是下面这种,机用线圈抽头来实现匹配,可变电容调台。

楼主:
现在磁棒天线非常容易得到。想制作火柴盒矿石收音机,这样不论去公园散步还是驱车郊外,在家听,只要拉根线或者晾衣绳就能听,所以我采用可变电容调台,抽拉磁棒来适应不同的天线,并且直接将天线地线接在lc回路的两端实现最大灵敏度和最高音量。便携机嘛,哪有那么多地方有好天线。为了适用不同耳机,我这电路采用交流互感器来变换阻抗,能直接用手机耳机听,也可以插入高阻耳机听,插入高阻抗耳机直接断开交流互感器防止能量损失。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用抽拉磁棒调台呢,比如有些微型7642收音机就是抽拉磁棒选台,著名的共青团员牌矿石收音机也是抽拉磁棒选台的,但是我试验了一下,效果不好。音量变小了,看来抽拉磁棒的选台不如可变电容选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用抽拉磁棒调台呢,比如有些微型7642收音机就是抽拉磁棒选台,著名的共青团员牌矿石收音机也是 ...

请问抽拉磁棒是改变电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磁棒天线非常容易得到。想制作火柴盒矿石收音机,这样不论去公园散步还是驱车郊外,在家听,只要拉根线 ...

用汽车收音机的调感头,上面有三个管子是AM的,代替你的抽拉磁棒会不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