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笔记本赛扬四核的CPU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5-06):
性能相当于同代酷睿四核的什么水平?

网友A:
记得赛扬缓存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赛扬缓存小点

缓存肯定小一点

楼主:
百度了一下,赛扬四核一般采用的是比较落后或者追求功耗的架构,单核性能并不出色。

网友B:
笔记本所谓的赛扬四核都是凌动平台的处理器,性能稀烂,还只能装win10或者以上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所谓的赛扬四核都是凌动平台的处理器,性能稀烂,还只能装win10或者以上的系统,

凌动会写Atom,有些不是Atom。

网友C:
赛扬主打低功耗,多用于工控和便携设备。性能就别想了。
主流都是酷睿,奔腾介于两者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赛扬主打低功耗,多用于工控和便携设备。性能就别想了。
主流都是酷睿,奔腾介于两者中间

四核也是个噱头,性能可能不如奔腾双核。

网友:
不服跑个分呗,输入型号对比一下 https://www.cpubenchmark.net/singleCompare.php?redirect

楼主:
我找了两个年份和频率相近的CPU,一个赛扬四核,一个普通赛扬双核,四核分数还不如双核

网友D:
cpu除了架构,主要看主频,二级缓存,还有tdp,手里有台MacBook cpu五代i5 5257u,主频和tdp高,性能比i7 5600u还强。

网友E:
CPU架构不一样,本质上同N系列相同,性能远不如酷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除了架构,主要看主频,二级缓存,还有tdp,手里有台MacBook cpu五代i5 5257u,主频和tdp高,性能比i7 5 ...

tdp其实是可以由架构和主频决定的,不过架构不好做量的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架构不一样,本质上同N系列相同,性能远不如酷睿

N系列是凌动?

网友:
赛扬1900是凌动,Bay Trail 架构,详细资料,在Intel的官网上,都可以查到,只要百度 CPU型号,再加上 Intel,就能查到最权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