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

楼主(2023-05-06):
图中,LC并联,上电稳定后断电,断电后是L向C充电,还是C向L充电?

网友:
是L向C充电,还是C向L充电
++++++++++++++++++++++

鸡本原理:

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上电稳定后,有持续电流 I 流过电感、电容两端点电压为零

开关断开,因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LC 回路保持原来的电流方向,以正弦规律下降,对电容充电;电容两端电压在此电流下以正弦规律上升。

网友:
2楼这个够直观

网友:
楼主,个人认为一般情况LC并联高频振荡电路的损耗电阻是串联于电感电路,其次再由其串联的电路转换为并联的电路,即L、C、R组组成并联振荡电路。你提供的电路为直流供电(无振荡频率),其对电感和电容的感抗(相当于电阻)和容抗(相当于无穷大)均不同。在并联电路中电源应当先对电感充电,形成感应电动势。

网友:
再说,在LC振荡电路中电容器的损耗电阻一般情况应当忽略不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