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U盘正常吗?

楼主(2023-05-07):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U盘正常吗?

单位成立十周年,发纪念品,有一个笔记本(不是电脑)一支笔,一个纪念章,还有一个U盘32G的

我用这个U盘从台式机考了20多G的图片到我的笔记本电脑,可是图片都打不开(是不是全部打不开我没试,但是试过的都打不开)

我并没在意,觉得可能是偶然的,后来又往里考了些电视剧,准备插到电视上看,可能电视怎么也没找到文件

这次有点意外了,于是用电脑格式化了一下U盘,

第一次用的FAT格式,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然后用NTFS格式竟然不能格式化(win7系统)

换了win10的笔记本试了几次终于成功了,可是U盘却有了7.99G的以用空间
而且拔出来再插到电脑上,居然有访问不了U盘了

网友:
扩容U盘,采购的也不懂。8G的或16G的,扩容成32G。这种盘听说要给它重刷固件,恢复成8G或16G才好用。

网友:
扩容盘,吃文件没商量

网友A:
楼主下载个ChipGenius芯片精灵,能测实际容量和芯片,然后下载量产软件量产一下,就得实际容量了,这种盘,基本上是安国的

楼主:
发这几样,就这个还有一点用,还是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载个ChipGenius芯片精灵,能测实际容量和芯片,然后下载量产软件量产一下,就得实际容量了,这种盘, ...

谢谢 我试试,学习了

楼主:
楼主下载个ChipGenius芯片精灵,能测实际容量和芯片,然后下载量产软件量产一下,就得实际容量了,这种盘, ...

这个是不是512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下载个ChipGenius芯片精灵,能测实际容量和芯片,然后下载量产软件量产一下,就得实际容量了,这种盘, ...

对的 百度量产软件吧

芯邦CBM2099E/S量产工具UMPTool v7000 绿色版
https://www.jb51.net/softs/56664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百度量产软件吧

是的
百度搜的

网友:
还可能时很多坏块的黑片扩容的,8G的ic,实际正常部分可能不到2G,然后给你扩容成32G或更多,这种盘还很好卖,应为图便宜的人是很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这几样,就这个还有一点用,还是山寨

不能再劣质了。可能是采购的人员吃回扣了。

网友:
手里有很多这样的u盘都是扩容的,大多都是单位发的。一般都是扩容两倍、三倍,只有一个狠得8G的量产后只有200M。

网友B:
我手头上有大量的1G以下的U盘,我们把它叫做上报资料盘。
一次性使用的产品。

楼主:
终于恢复了原有的容量,479兆;
不过主控芯片型号变成了CBM2199S,原来是CBM2099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上有大量的1G以下的U盘,我们把它叫做上报资料盘。
一次性使用的产品。

我们叫投标优盘,价格便宜容量够用,确定不是扩容盘,但是不是回收料,难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叫投标优盘,价格便宜容量够用,确定不是扩容盘,但是不是回收料,难说

我这里只有没完没了上报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只有没完没了上报资料,,,

以前倒是用过软盘上报,那玩意,在公司还好的,到了办事的地方,读不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倒是用过软盘上报,那玩意,在公司还好的,到了办事的地方,读不出

然后拿回来插到自己电脑上,又能读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然后拿回来插到自己电脑上,又能读出来了。

还是读不出,倒是线切割那破烂能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读不出,倒是线切割那破烂能读

我现在保存最久的用于搬运资料的是一个60M、5寸半的硬盘+硬盘盒。
当年隔三差五的要去报社倒腾资料,羡慕死报社的同学们了。
………………
突然发觉自己老了,开始怀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保存最久的用于搬运资料的是一个60M、5寸半的硬盘+硬盘盒。
当年隔三差五的要去报社倒腾资料,羡 ...

那东西,效果堪比八五砖

网友D:
我这只∪盘是员工弄丢公司配的u盘后主动自掏腰包赔付的,据说还不便宜,起初打开满是歌曲,后来删除装入文件后发现文件打不开,格式后显示容量14.65G,昨天用360助手查了下,发现只有14.63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只∪盘是员工弄丢公司配的u盘后主动自掏腰包赔付的,据说还不便宜,起初打开满是歌曲,后来删除装入文 ...

如果是16G的U盘,实际容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