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T5收音头,收台正常声音很小

楼主(2023-05-07):
信号很好立体声灯也亮,就是声音小沙沙声也很小,还有交流声,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你得说说,单声道的时候,AM频段的时候是啥情况吧。

收音头,不带功放部分是吧? 你接入到功放的时候,接地是如何做的? 110V吗?

另外,电路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说说,单声道的时候,AM频段的时候是啥情况吧。

收音头,不带功放部分是吧? 你接入到功放的时候, ...

线路是没有问题的。机器问题

网友B:
中频略微失谐了!调一下中周,如果没有改善,换谐振电容。前一段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频略微失谐了!调一下中周,如果没有改善,换谐振电容。前一段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

我怀疑是la1231坏,量了几个脚电压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la1231坏,量了几个脚电压不对

中频和高频失谐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la1231坏,量了几个脚电压不对

几个脚电压不对 不能断定就是 la1231 坏,外接零件坏也会造成集成块脚电压不对。量一下集成块的工作电流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脚电压不对 不能断定就是 la1231 坏,外接零件坏也会造成集成块脚电压不对。量一下集成块的工作电流 ...

确实是1231坏,换了就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频和高频失谐了吧?

不是,是中放1231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