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想过用录音带录视频

楼主(2023-05-07):
早年看过一款复读机,除了能放录音带,还能放视频,当时我就想,如果是自动翻带的立体声磁头,那么就有四条音轨,视频,音频,同步信号可不可以都录进去了,磁带速度加快几倍,可不可以就能录像了呢。

网友:
从音视频的带宽差别看,磁带速度很难提升到实用化的水平

网友A:
录像机开始的时候,就是如此构想的!

网友:
不行,物理尺寸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像机开始的时候,就是如此构想的!

说的真对,我怎么没想到呢,反而逆向思维,把磁鼓改回磁头了,哈哈,我属于退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真对,我怎么没想到呢,反而逆向思维,把磁鼓改回磁头了,哈哈,我属于退化了。

那时廉价机器和磁带播放效果太差,我倒是想过用录像带录音,这应该属于异化了

网友:
据说有飞利浦的专家计算过,一盒60分钟盒式录音带的磁储量,仅能存储VCD (MPG1) 格式的视频十几秒钟。

网友B:
80年代美帝做过,Fisher Price PXL2000 不过定位是玩具,单色,无音频通道,提高了带速以增加高频分量,使得一盘带只能录制几分钟,影像品质惨到只能是玩具。

视频里不光有高频部分,也有低频部分,一帧图像满线分辨辩率确实要几M带宽,但显示简单轮廓一场图像就远没那么高,可能几十上百K就能看到,只是边缘不够锐利。就像对讲机只是传送语音区几K带宽就能用。
这是网上它录制的视频的截图,有点上上个世纪的图像质量

楼主:
我见到的是复读机形式的,不能录,但是有随机卖的视频录音带,内容好像是学习的。你这种更牛。

网友(2023-06-06):
早期的盒式磁带频响只有5~6k,加提升也不过6.3k,,,好像后期的金属带可以到8~10k?
而PAL制的视频上限在6.5MH,差1000倍,靠提高带速是不可能的。
B站有利用唱片刻录视频的,好像没有见过用盒式录音机的走带-磁头模式录制视频的;
只见过一种特例:机械转盘扫描的电视信号,低的老标准只有10k多,可以录制在盒式录音磁带上;但分辨率也只是24线,有32线、60线的标准,录音磁带就不行了。
所以,原理上只有通过旋转磁头(鼓)斜切方式才能提高相对速度,实现高速转换。
反过来:用录像带录制的音频都是HIFI的 ,,所以最近我又把HD100搬出来,老试机带的声音就好得很,另外当时买过邓丽君的歌曲VHS带,就比入门级的开盘机好太多了。

网友(2023-08-23):
第一次见上世纪的高科技

网友(2023-10-29):
如果复读机上的,是以简单动画图案配合英语发音的(为了加强形象记忆),有可能是可以的,因为每行只有几次明暗变化,比玛丽游戏还简单的动画(且动作慢,近乎静止)

假设:
每行只显示10次明暗变化,
128行(要看现在成品黑白液晶显示),
场频最多15(能够维持动作连续的帧频最低可以取11 Hz,一般可以取15,不用非取25,这是年轻时电脑动画编程书上说的)
图像频率:
              fmax=(1/2)*10*128*15=9600=9.6kHz,
              这里不考虑扫描效率(两个回扫占比的折扣),也没有考虑宽高比(相对于取1:1),若考虑4:3屏,则差不多抵消了。
这样看是可以的,原带速(4.76)原时长,选新的高级磁头是可以达到这个频响的,一块液晶屏显示慢变化的图形更新(就像名人辞典一类的显示),千万不要以为是正常视频那样的活动图象,这个是最简单画面。

注意:不是按像素数计算的,这是关键,否则
128*128才是显示屏的像素数,按分辨率计算的结果是122kHz,带速要提高12倍以上,磁带和磁头就不是普通的了(耐磨),60分钟带变5分钟了,对于复读机听英文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只要看过一次,就知道是哪一种格式了。

不知楼主看到的画面是哪一种?

网友:
90年代看到广告,有一种磁带卡拉0k机能放视蘋,说是一个声道录声音一个声道录视频,视屏图像是倒立黑白的,我觉得惊奇,还想到怎么会是倒立的图像,倒回来不行吗?技术上困难吗?实在不行可已录的时候倒过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0年代美帝做过,Fisher Price PXL2000 不过定位是玩具,单色,无音频通道,提高了带速以增加高频分量,使 ...

看了这个图,使我想起来机械扫描电视,只有24线(或32线)的效果就好于这个磁带的(参见后面插图),
究其原因,应该是行数太多了,仅靠每行低的明暗交替次数(细节的频响不够)是与最终的画质不匹配;
如果这样的画质,不如主动降低行数,最后既能达到磁带不降速录制(比如9~10kHz,给几高级磁头),又可达到比这个还好的分辨率。
一家之言哈,不一定符合坛友们的观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看了这个图,使我想起来机械扫描电视,只有24线(或32线)的效果就好于这个磁带的(参见后面插图),
...

又翻出一点图片或视频,不知道能否打开,,
试了几遍,太大了,超过700k了无法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翻出一点图片或视频,不知道能否打开,,
试了几遍,太大了,超过700k了无法上传

感谢赏分
按已有实用标准的视频记录制式磁带的记录带宽确实差的太多,根本就不行。
但说要是仅以功能实现的话就可以大大放宽可用范围,在这个层面上说这属于有和没有的区别,如此便是有意义了。
就像SSTV虽然很慢,但照样有人在玩,当年的黑白屏手机也有人折腾动图短信玩

抛开玩在其他领域这种低分辩率图像技术也还是有武之地的,响尾蛇导弹的红外导引头也就一个像素,用一颗光敏电阻转镜成像,时代限制了人的能力,但并不能扼杀天才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另一个是现在人手一个的光电鼠标,其实里面也是个小成像单元,分辩率是真的不行,但够用,比滚珠的还是好得多了,也有人把它的图像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