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问题

楼主(2023-05-07):
   怎么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电的相序,一台冷水机组报相序错误。电业改造把相序搞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倒了一相,现在水泵旋转方向正确,但压缩机组还是相序报错,240的线,空间还小,操作不方便。

ABC,BCA,CAB的相序是一样的,CBA,ACB,BAC的相序则和前面三个相反。相序可以用相序仪来测量。

网友:
万用表好像没办法判断相序,报错就随意调整两根线就行了吧,蛋刀冷水机组还必须得每相都对应吗?

网友A:
双踪示波器就可以测量相序,470K电阻6只2只2只串连3个头并起来做零点,还有3个头接3相电源,电阻中点标123示波器接地搭零点,示波器A通道B通道分别去搭12记住那个超前,再搭23,31看那个波形超前,最超前的就是A相。
自己在家实验可以用单相220V用LC裂相来做3相电源,用示波器来观察。

网友B:
业余测量相序可以用两只220V/60W的灯泡和一个4微法的电容连接成星型接法,由于电容的作用,造成三相负载电压的不平衡,产生一只灯泡亮、一只灯泡暗的现象。若把电容连接的一端定为A相,则亮灯泡为B相,暗灯泡为C相。

网友:
淘宝买一个三相交流电相序表吧,很便宜几十元钱而已。万用表是不行的。

网友:
万用表没有相序测量功能,有专门测三相电相序的万用表,有三只表笔,分别接触三相就可以测出相序。

网友:
报错就好办,任意倒一相试试到不报错,就怕不报错直接启动了会损坏压缩机。

网友:
楼主应该是干这工作的把
要不不会这么问

可干这行的又不会问这个

楼主:
已经倒了一相,现在水泵旋转方向正确,但压缩机组还是相序报错,240的线,空间还小,操作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判别程序傻瓜了点。如果你为了不让它出现报错,也很简单,在水泵转向正常的接线顺序前提下,依照这个 ...

我也想着不行就接着改。主要是不好操作,直接改相序信号线又怕对压缩机有损坏。还是买个相序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着不行就接着改。主要是不好操作,直接改相序信号线又怕对压缩机有损坏。还是买个相序表吧。

就用一次没必要买。去电力部门借一个或请帮忙测一下,用户需要也是他们服务的范围。但是我想也不一定行,因为机器相序可能是自定义的,不一定正向序就是正转。就像一台新缠完线圈的电机,接对了A B C也不一定是正转。

网友:
线粗不好操作,其实那还可以把3根大线拆下来,用3根软线连接3相电源倒相序,等机器不报错了恢复3根大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业余测量相序可以用两只220V/60W的灯泡和一个4微法的电容连接成星型接法,由于电容的作用,造成三相负载电 ...

有三相电时试试,如可以,是个不错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业余测量相序可以用两只220V/60W的灯泡和一个4微法的电容连接成星型接法,由于电容的作用,造成三相负载电 ...

这个需要先知道那个是A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先知道那个是A相吧?

仔细看贴,别什么都问

网友:
电网电工改的线路,恢复你改接线到原状,叫他们帮忙恢复相序啊。自己搞,风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踪示波器就可以测量相序,470K电阻6只2只2只串连3个头并起来做零点,还有3个头接3相电源,电阻中点标123 ...

示波器观察,根据理论,最超前的应该是c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踪示波器就可以测量相序,470K电阻6只2只2只串连3个头并起来做零点,还有3个头接3相电源,电阻中点标123 ...

最超前是c相的理论依据

网友:
     三相系统中规定B相比A相滞后120度,C相比B相滞后120度,所以有相序的问题。C相超前以过360度了。

网友:
错了,交叉一下就对了。

网友:
已知ABC,BCA,CAB相序是正序,不知楼主调换的是哪两根线?画出来,理一下。^_^

网友:
电网电工搞相序乱,无非三种可能,CBA,ACB,BAC,弄明白了后,就知道是该调换哪两相了。^_^

网友:
已经调换过一次两相,电机运转恢复正转,还有相序设备报错,哪两种可能了呢?

网友:
如果相序搞错,真的会烧压缩机吗?^_^

网友:
还有,电网改造,他们有相序仪,他们肯定会按照相序正的来接线。问题来了,用户相序报错。那么,原来用户接线应该就是反相序。

网友:
原来的相序经调换一次后,电动机已恢复正转,按道理已经相序正了,报错设备是否需要进行某种操作?比如,再次检测相序并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业余测量相序可以用两只220V/60W的灯泡和一个4微法的电容连接成星型接法,由于电容的作用,造成三相负载电 ...

相序保护器好像是这个原理,里面就是电阻电容继电器等,,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着不行就接着改。主要是不好操作,直接改相序信号线又怕对压缩机有损坏。还是买个相序表吧。

机器上的相序信号线千万不能改,厂家根据机器的旋转方向设定的检测电路,只有外接电源和他检测的对应了机器才是 正确的旋转方向。买相序表也不一定行,机器上的相序检测电路也不一定是对应的A B C,不好操作,可线别和断路器,从断路器上口引3根小线到大线上,啥时候不报错了,把大线接到对应的接线端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倒了一相,现在水泵旋转方向正确,但压缩机组还是相序报错,240的线,空间还小,操作不方便。

既然水泵已经正常了,说明这个状态总电源线的相序已经正常了。如果这时压缩机还反转,则直接给压缩机的换相即可。

网友:
三相电动机接线共有6种接法,3正转3反转。已经有一种水泵正转相序报错,还有两个正转必有一个是与原来同样。

楼主:
又倒了一次,这次不报错了。真是奇葩。

网友(2023-06-19):
单用万用表测量单电源测不了相序,既然知道相序错了,把其中的两相调换一下进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业余测量相序可以用两只220V/60W的灯泡和一个4微法的电容连接成星型接法,由于电容的作用,造成三相负载电 ...

高级!

网友:
三相互差120°相序错了任意调2根不就行了吗?两设备间相位错了就调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