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收音机收音正常、打嗝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5-07):
请教各位大师。收音机收音正常、打嗝是怎么回事。应该检查哪里。。。
谢谢啦 先

网友A:
说说啥型号,啥机子。

网友:
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啥型号,啥机子。

早上好。是ic块收录机。。谢谢啦

楼主:
早上好,用的是220伏电源供电

网友B:
是电解电容失效了吧。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解电容失效了吧。检查一下。

下午好,但是放磁带好像没有,,谢谢啦

楼主:
放磁带好像没有,就是收音时打嗝。。,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磁带好像没有,就是收音时打嗝。。,谢谢啦

可能是收音部分的某一个晶体管没有在工作状态(需要调整偏流点)检查一下。

楼主:
晚上好。是收音部分是ic块

楼主:
晚上好。现在是在收音位置。把收音部分全部拆除。喇叭依然有知啦知啦声音。还有不定时的啪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