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一下,如何改这个五孔摄像头到CRV车机上,如何接线

楼主(2023-05-08):
指导一下,如何改这个五孔摄像头到CRV车机上   皓影5寸

网友:
机器有视频输入吧,但是这玩意好像需要和倒档开关连接

网友:
1、看车机的倒车摄像头输入接口是什么样的,将摄像头信号线改成跟车机一样的接口(老车机都是莲花头)
2、敷设线路。把从摄像头安装位置到中控台车机位置的信号线路敷设好,然后把摄像头到倒车灯的电源线路敷设好。
3、接线。一般情况下摄像头电源直接接到倒车灯上就可以了,摄像头多是就一根电源正极线,负极跟信号线共用,要确定倒车灯的控制线是否是控制正极,是的话直接接,如果是控制负极,需要加个继电器换换一下。
接好之后就可以试机,如有问题,就检查电源线和信号线就行

网友:
360度摄像吗

网友:
你这个有点像四点几寸后视镜记录仪的后拉摄像头,只有它是这种接口。

网友(2023-11-07):
这是行车记录仪后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