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4单管机用低阻耳机的问题

楼主(2023-05-08):
          虽然现在高阻抗耳机能买到,但是价格比较贵。当然代用品的办法也不少,比如手机耳机通过变压器就能实现阻抗转换,现在的手机耳机比当年的磁电耳机灵敏度高的太多,直接接入低阻的手机耳机都能发出声音,只不过阻抗低,声音小。
         做9014单管机的人,多数是用低阻抗手机耳机,通过调大三极管的电流实现收听的,但是这样做,耳机直接接入大电流容易损坏耳机,所以也有人用推挽输出变压器接在耳机的位置,再接入耳机,但是三极管也是容易被损坏,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毕竟推挽输出变压器初级电阻非常小,几乎和不接它的效果是一样的。
          通过试验,当低阻手机耳机或通过推挽输出变压器接入单管机时,三极管的电流是一样大的,不需大调整,但是接入800欧姆耳机时,需要把电流调的很小,但是声音很响。如果接入电源变压器和手机耳机时,电流调的就更小了。所以单管机接入一个输出变压器似乎没什么作用。
           单管机用低阻耳机除了阻抗不匹配外,电流调大容易损坏耳机和三极管外,还特别费电,虽然现代电池便宜了,但是做晶体管收音机还是越省电越好。
          这个是我的设想,有空试验一下,那就是再用低阻手机耳机接入单管机时,耳机和收音机之间串联一个400Ω到800Ω之间的电阻,虽然这个电阻不能起到耳机和收音机的阻抗匹配问题,但是起码能保护三极管,而且电流可以调的小些,省电。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我需要试验一下。

网友:
9014单管机后级加2822m功放推8欧喇叭音质杠杠的。

网友A:
楼主发帖一百多个主题刚学会32欧耳机阻抗匹配串800欧电阻的本领,欧姆定律在楼主脑洞里

就是个渣渣定律,还知道如何保护三极管不要大电流烧坏,电池很便宜的情况下还学会如何省

电。楼主要自力更生做出简易的超外差收音机,可能需要发帖一千多个主题才能做到,不知道

何年马月了,楼主加油

网友:
现在三极管那么便宜,加一级射级跟随器就行了。

楼主:
配上图,第一张图用输出变压器做阻抗匹配,输出变压器用在这个电路上我想要比用在9014单管机上好吧。
后两张图是国外的银币收音机,压电机串联电容防止直流电通过,并联电阻接在电路里给7642供电。这个设计很巧妙,我曾经用手机耳机直接接入7642电路,声音不正常,就是因为手机耳机的电阻不够,后来手机耳机串联一个1k的电阻,声音就正常了。
l6
l6

网友:
用收音机功放级的输出变压器是不合适的,阻抗根本就不匹配,我用5:1的音频变压器,初级1600T做636来复机,IC 1毫安,用32欧的低阻耳机声音很大。

网友B:
串电阻浪费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电阻浪费增益

虽然浪费增益,但是如果可以省电并且保护重要元件,那作为没有高阻耳机时的权益之计,还是利大于弊。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浪费增益,但是如果可以省电并且保护重要元件,那作为没有高阻耳机时的权益之计,还是利大于弊。

也可用教学收音机里面的输入变压器(变比约3:1)初级接三极管,次级共有三个脚中心接耳机“地线”,两边接左右声道,付草图一张供您参考。此图未经实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才是正经,楼主想的都是些歪门邪道。

我今天刚制作过一个单管9014+2822m的收音机,声音好大啊,普通商品收音机能接收的中波台都能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说过,来复做起来没啥意思,现在音频功放太多了,再生做起来才有成就感,一个管子就能把信号从天上 ...

不用再生都正常收听广播。

网友:
学过欧姆定律没有?
低阻耳机串几百欧电阻,耳机上得到的功率不足十分之一,大部分输出功率消耗在电阻上,对单管机来说,本身输出功率就不大,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网友:
哈哈,三极管保护法!

网友:
现在的耳机大多数比以前的8欧耳塞机阻抗要高,单个单元16欧到32欧。两个串联可得32-64欧,用于单管机已非常不错。没必要整那些阻抗变压器,除非专门设计的优质变压器,否则普通变压器的声音效果还不如直接把耳机接入线路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刚制作过一个单管9014+2822m的收音机,声音好大啊,普通商品收音机能接收的中波台都能收到。

图纸不清晰,老兄上个清晰的图纸。

网友:
只要调好偏流,就算把耳机直接短路也不会烧三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不清晰,老兄上个清晰的图纸。

看不清楚么?不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图纸不清晰,老兄上个清晰的图纸。

电路图+实物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实物制作

不错,回去让家里的小盆友组装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实物制作

磁棒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实物制作

电压是使用3.7V 18650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磁棒在哪里买的啊

磁棒是旧收音机上的,线圈自己绕的,网购的纱包线0.1x10股,初级绕70匝,次级绕8匝。高频阻流圈用工字电感磁芯,0.05漆包线在上面绕200圈,接入电路时离磁棒远些,最好用金属罩屛蔽。供电电源是18650锂电池,后级是TDA2822M功放输出,喇叭用8欧或以上的。

楼主:
我的水平和材料所限只能玩再生机和矿石收音机,超外差收音机最多是装套件。很多坛里老师发的帖子我都看不懂,所以想发言都做不到,真不好意思。
硬币收音机采用压电耳机,如果用高阻耳机就不需要在串联电阻,这个电路我做过几次,因为7642很便宜,所以坏了也无所谓,但是这个电路如果不用高阻耳机直接接入64欧姆手机串联耳机,那么刚开始有声,过一会7642就过载了,所以我才想到如果想保护单管机的三极管也需要串联电阻,当然如果用高阻抗耳机,那就不用串联电阻了。
接入变压器对单管机有影响吗,影响太大了,实践证明,接入一个电源变压器后,电流调的很小,耳机里的音量也非常大,这说明阻抗匹配的重要性,如果不接变压器直接用低阻耳机,虽然也能听,但音量差很多,如果用普通收音机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当阻抗变压器,那音量是没有变化的。
    手纸上画的是我按硬币收音机绘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水平和材料所限只能玩再生机和矿石收音机,超外差收音机最多是装套件。很多坛里老师发的帖子我都看不懂 ...

资料全面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配上图,第一张图用输出变压器做阻抗匹配,输出变压器用在这个电路上我想要比用在9014单管机上好吧。
后两 ...

这个图太小了,看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太小了,看不清楚啊

图片从耳塞式收音机里截的屏,在少年科技里也有类似的,内容就是,本来这个电路就是yt-1三管机缺一级射极输出器,所以应该用高阻耳机,但是只有低阻耳机时,可以用输出变压器代替。但是像至少两管机可以这么办。如果换成单管机的话,那么这个变压器的效率就太低了,前面我说了,实践证明,接入输出变压器其实对音量和耗电量影响几乎没有,但是如果换成220v变3v的电源变压器,那音量变的很大,而且耗电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从耳塞式收音机里截的屏,在少年科技里也有类似的,内容就是,本来这个电路就是yt-1三管机缺一级射极 ...

220v变3v的电源变压器,按照胆机输出变压器的要求漏磁应该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片从耳塞式收音机里截的屏,在少年科技里也有类似的,内容就是,本来这个电路就是yt-1三管机缺一级射极 ...

这个思路我也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思路我也实验一下

我的理论不行,我的学历太低,所以我一般只能玩简单的电路,用手里现有的材料胡乱试验,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论不行,我的学历太低,所以我一般只能玩简单的电路,用手里现有的材料胡乱试验,见笑了

伟大的成果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帖一百多个主题刚学会32欧耳机阻抗匹配串800欧电阻的本领,欧姆定律在楼主脑洞里

就是个渣渣定律 ...

我觉得32欧姆的耳机和600欧姆的电阻串联之后,耳机一定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32欧姆的耳机和600欧姆的电阻串联之后,耳机一定不工作。

是的。还不如直接用32欧的耳机。可能还有点希望。
我用636电路推(600欧+600欧串联)动圈耳塞,声音也不大,属于中等音量。要是串个600欧的电阻,我觉得没戏。

楼主:
刚才用自制的636试验,接一个1k的电阻,不论是32Ω串联成64Ω的手机耳机,还是636专用的800Ω耳机,串联上这个电阻后,音量不变,说明这个电阻的加入,可以保护三极管,起码在电路上可以和原来电路对三极管是一样的。
原来636的耳机里的漆包线比较细,而低阻耳机的漆包线能粗些,所以应该不容易烧毁耳机,但是在串联这个电阻时,用低阻耳机还是要调大电流,因为这毕竟不同高阻耳机。

网友(2024-12-02):
9014单管来复收音机之所以要把集电极电流调到10mA左右,主要原因不是用了低阻抗耳机,而是为了提高两只检波二极管的正向偏置。集电极电流1mA状态下,9014基极电位略低于0.7V,这个直流偏置对于4148双二极管检波器来说偏低,这会导致检波效率低下,把9014集电极电流调高一些,检波二极管正向偏置也就大一些(仍然偏低),更好的方法是在9014发射极串联一只100Ω可调电阻,可调电阻两端再并联100μF电解电容和0.22μF陶瓷电容,调试时同时调整基极电阻和发射极可调电阻,即可使收音机达到最佳状态。
低阻抗耳机配合音频变压器,可以让9014单管收音机的声音很响亮,再在音频变压器初级并联可调电阻即可调节音量。单管来复式收音机的耳机串联在9014集电极回路,没有负反馈的单管共发射极放大输出特性为电流源,所以耳机串联电阻并不会改变音量,但是串联电阻可能使9014饱和,饱和状态下的三极管没有放大作用,可能使收音机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