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NTP校时时钟(闹钟)年误差0秒

楼主(2023-05-08):
每6小时校时一次,年误差0秒
设计的是晶闸管驱动4寸电铃,只做闹钟有点浪费
然后设计云端同步提醒,以及物联网报警,(尚未开发,框架已写)
比如和家里的热释电、多普勒雷达做对接

楼主:
4个按键,和红外遥控功能也还没实现
只要有网时钟始终准,所以没必要调时间,按键和遥控似乎没啥可写的
用的0.56寸数码管,效果比0.36 0.4都要好,这很奇特

网友:
NTP的话,说年误差就没啥了,100年误差也是0秒。

网友A:
NTP使用网络传输协议,虽然使用算法消除网络抖动,但误差跟GPS 还是没法比.
如果非要使用NTP,以前经测试过,感觉福冈大学的NTP服务器  NTP延时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P使用网络传输协议,虽然使用算法消除网络抖动,但误差跟GPS 还是没法比.
如果非要使用NTP,以前经测试过, ...

https://www.oomake.com/question/3509665

GPS和NTP相差很多秒呢,信谁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oomake.com/question/3509665

GPS和NTP相差很多秒呢,信谁

很久之前管理过多个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分别在三大运行商的不同位置,在对国内的NTP 服务器同步过程,发现延时波动很大,后来统一指向福冈,福冈的最小,不明白为什么越近越差。另外同步最好别用无线传输啊。

我本人对时钟有强迫症,后来去做物联网,采用蘑菇头那种授时天线,不同地点的GPS模块串口采集数据 ms误差很小。如果这都不能满足,那就看看GPS 模块的管脚输出时钟波形,文档上说能达到ns级别。

网友:
可以再做一个 gps 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oomake.com/question/3509665

GPS和NTP相差很多秒呢,信谁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你的截图“相差很多秒”是 GPS、TAI、UTC 之间的差

这个差来自于地球自转的不均匀和月球应力潮汐导致的地球自转变慢。

TAI 时间是从 1958 年 1 月 1 日 零点格林威治时间开始计时,也就是说此时时刻,TAI 时间 = UTC 时间,但到现在,TAI 时间比 UTC 时间快 37 秒。

GPS 时间是从 1980 年 1 月 6 日 零点 UTC 时间开始计时,当是时,UTC 比 ATI 慢 19 秒,说此时时刻,GPS 时间 = UTC 时间,因此 GPS 时间一开始就比 ATI 慢 19 秒。

由于 GPS 是星载和地面的几十台铷原子钟走时的,所以它之后和 TAI 将保持一致。UTC 时间是地球自转时间,它总是被调整,

因此到今天,GPS 时间比 UTC 快 18 秒(37-19=18),GPS 时间比 TAI 时间慢 19 秒。

这个是授时基本原理,并且其中没有 NTP 什么事。且,GPS 时间和 TAI 时间将总是保持 19 秒差,但 UTC 时间会比 GPS 时间差得越来越多,你看到的 18 秒只是今天的差,未来会变得更大

这里是你的截图和“相差很多秒”的缘故。

至于你的链接说的是有人从系统获取的时间(来自上级 NTP)和从 GPS 读取的时间的差,这个差考虑到他是用 Linux 获取的,基本上是个计算机原理的问题,GPSDO 从串口输出的时间流,其同步是该数据包的第一个下降沿,而一个时间流是很多个脉冲,因此计算机获取整个数据包之后解析得到时间已经比同步时间慢了;加上 Linux(Windows 也一样)是多任务操作系统,它不是及时响应中断的,所以来自串口的中断何时处理,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不知道当前有什么进程在抢时间片)。

基本知识:
TAI(国际原子时)是世界各地的几百台铯原子钟走时的,它们之间的同步靠的就是 GPS GPS 是人类目前全球尺度上精度最高的时间同步系统(伽利略和北斗可提供相同的时间同步系统但不是全球性的),因此其它原子钟和时间源,基本也是用 GPS 同步的(欧洲和中国大陆已经有用自己的导航系统同步的产品),GPS 授时就是精度最高的,这个不需要质疑。

NTP 服务器本身只负责主持 NTP 服务,它也需要时间源,因此最上级的 NTP 服务器其实就是一台原子钟或者直接就是一台 GPSDO(GPS 授时钟),原子钟也要用 GPS 授时和同步,所以 NTP 和 GPS 不存在可比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久之前管理过多个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分别在三大运行商的不同位置,在对国内的NTP 服务器同步过程,发现 ...

他这个差很多秒,是 UTC 时间、TAI 时间和 GPS 时间的互差,稍微了解授时原理的就知道为什么这三个时间能差十几秒甚至几十秒

这不是精度问题,是时间原理问题,也不是对比 GPS 和 NTP 精度的依据:其实无需对比,最上级的 NTP 服务器就是用 GPS 同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差很多秒,是 UTC 时间、TAI 时间和 GPS 时间的互差,稍微了解授时原理的就知道为什么这三个时间能 ...

国内NTP 同步大多数会选择国家授时中心,如果这个服务器也用GPS授时的,那也太low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内NTP 同步大多数会选择国家授时中心,如果这个服务器也用GPS授时的,那也太low了。

GPS 是全球几百台 TAI 之间同步用的

中国这种大国,有自己的喷泉钟,甚至还有北斗,中国有能力不依赖 GPS、TAI 自己走北京时间,但它和全球各国时间的同步还是要用 GPS,毕竟北斗人家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 是全球几百台 TAI 之间同步用的

中国这种大国,有自己的喷泉钟,甚至还有北斗,中国有能力不依赖  ...

此时悖论出现
UTC是不断校准的,他是国际公约,NTP同步的是UTC时间
就算同步存在误差,也就几ms
那是不是NTP比GPS准

网友:
谢谢大佬.早发现手机时钟(估计是和基站同步的)和gps时间(手机app'gps时钟‘)不同没深究

网友:
看看授时中心官网的文章,全球时钟和中国时钟是怎样来的。

中国的一面大钟:国家授时系统 | 张首刚
http://ntsc.cas.cn/xwzx_/yw/202109/t20210911_6200315.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时悖论出现
UTC是不断校准的,他是国际公约,NTP同步的是UTC时间
就算同步存在误差,也就几ms

所以不要闭门造车,稍微阅读下 NMEA 协议、GPRMC 报文就知道了,哪来啥悖论    人家直接给你 UTC 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不要闭门造车,稍微阅读下 NMEA 协议、GPRMC 报文就知道了,哪来啥悖论    人家直接给你 UTC 时间  ...

这个UTC和地球上的UTC相等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UTC和地球上的UTC相等嘛

所以说你不要闭门造车,那么,你不如了解一下市场上的 NTP 服务器、NTP 母钟(一级 NTP 服务器)的时间哪来的吧 --- 你的 NTP 服务器指向的上级、再上级、更上级,到了一级服务器之后,它就是一台 GPSDO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时悖论出现
UTC是不断校准的,他是国际公约,NTP同步的是UTC时间
就算同步存在误差,也就几ms

此时悖论出现
UTC是不断校准的,他是国际公约,NTP同步的是UTC时间
就算同步存在误差,也就几ms
那是不是NTP比GPS准
==========================
确实是这样的,民用时间,NTP比TAI准。TAI的积累误差太大。地球自转速度不是线性减慢的。根据古代天象记录(特别是日出日没时的日食记录),可以反推算出自球自转速度变慢的情况。变慢引起的差值,可以拟合为二次函数,目前地球自转正在加速变慢,因此,大几千年后,原子时可能失效(或者说UTC失效也可以),几万年后,原子时的秒单位,不能再作为民用时间。

简单的说,力学时间,就用原子时或力学时。这两种时间,可以认为是一致的。只是起点有个固定的偏差。
因此,计算天体的精确位置,太阳、月亮、行星、人造天体等等,要使用力学时。过日了,用UTC

民用时间,则必须考虑太阳的测站视位置与地球自转的关系,比如,正午就是真太阳时12:00。

力学时转UTC,采用查表法。每年都有人造表,我们就不必操心了。

理解以上关系,就会发现,没必要把时间校准到1秒以内。反正那个表格年年变化,我们的时钟精度再高,也不会完全与地球自转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