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拍摄数据,磁带DV比光盘DV更可靠,我的体会。(有图)

楼主(2023-05-08):
用了两种索尼DV摄像机,感觉磁带的更加可靠;

索尼DVD摄像机,一片光盘摄满后有一个机内操作程序:

----结束写入,

3个光盘,只有1个写入成功,数据保留了,

其它2个,数据居然播放不了,在机内不能播放,把光盘取出在电脑,DVD影碟机都不能播放;

而磁带DV摄像机,从来没有这个顾虑!

见图。

网友(2023-06-19):
光盘随时存取的也是一种格式 用于录像机摄像机 有的刻录机不封也能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长一段时间飞机黑匣子用的也是磁带记录,不知现在还用不,飞机摔下来,记录仪摔坏了,它还能记录下最后一 ...

纪录片中有,改成闪存后出事后大多要回厂才能解读了

楼主(2023-05-08):
机械的,原始的东西,往往比较可靠;

自行车,电动车,电动车没电了,自行车还能骑;

北极人用狗拉雪橇,有他的道理,

机器的雪橇万一熄火,死路一条!

网友B:
磁带是什么牌子的,刻录盘又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是什么牌子的,刻录盘又是什么牌子的?

难道索尼机器还只认自己的牌子?

网友A:
很长一段时间飞机黑匣子用的也是磁带记录,不知现在还用不,飞机摔下来,记录仪摔坏了,它还能记录下最后一帧图像及数据。

网友C:
我有个磁带断了,气死人

网友D:
光盘记录有多种格式,有时候不兼容。感觉还没到完全成熟就没市场了。

网友E:
实际 上光盘最后的那个操作叫封盘,我感觉可以是写一个文件头什么的操作,而里面的数据是存在的,只不过是文件头什么的还没有写好,而磁带我估计就是保存的数据流,光盘是保存的文件,不是数据流所以有区别。理论上那个光盘还是可以读的,不过要用专用的设备吧,或者要有专门的软件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磁带断了,气死人

DV磁带不好修,不如录音磁带!

我也有一个DV磁带,坏了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 上光盘最后的那个操作叫封盘,我感觉可以是写一个文件头什么的操作,而里面的数据是存在的,只不过是 ...

您的观点对,反正我感觉光盘摄像机还不如磁带摄像机好用!

原来以为光盘摄像机更先进,哪个知道一个封盘就前功尽弃了。

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去补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盘记录有多种格式,有时候不兼容。感觉还没到完全成熟就没市场了。

短命的产品,好在现在不贵,买一个玩玩!

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
开个玩笑
用石碑二进制打通眼纪录最稳妥,数据保留时间最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的观点对,反正我感觉光盘摄像机还不如磁带摄像机好用!

原来以为光盘摄像机更先进,哪个知道一个封 ...

使用过可以刻录DVD光盘影碟机, 可以读没有封盘或封盘失败的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过可以刻录DVD光盘影碟机, 可以读没有封盘或封盘失败的光盘

谢谢您的回复;

难道是使用了非索尼品牌光盘?

3盘其中有一盘是封盘成功,都是非索尼品牌。

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 上光盘最后的那个操作叫封盘,我感觉可以是写一个文件头什么的操作,而里面的数据是存在的,只不过是 ...

当年用磁带转DVD光盘时,  封盘失败的光盘有很多, 在计算机上是否可从读出数据来我没有操做过,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难道是使用了非索尼品牌光盘?

与品牌无关, +R  DVD光盘比   --R  DVD光盘封盘成功率要高(个人体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的观点对,反正我感觉光盘摄像机还不如磁带摄像机好用!

原来以为光盘摄像机更先进,哪个知道一个封 ...

使用可擦写DVD光盘录制不用封盘操作, 把光盘取出在电脑,DVD影碟机都能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可擦写DVD光盘录制不用封盘操作, 把光盘取出在电脑,DVD影碟机都能播放

在我的DVD摄像机上操作封盘时,就感觉有异常--时间比较长,结果就不行;

没有异常的光盘,就能够播放;

搞不懂,为什么要经过封盘这个程序?

家里可擦写的光盘没有买,只买了只写的光盘;

谢谢版主的指导!

网友(2024-02-20):
  好技术贴,评价换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