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收录机9494,加装LED灯效果!

楼主(2023-05-08):
机内有足够空间,采用手机充电器小变压器,单独供电,

二极管桥式整流,然后4只串联降压;

LED灯一组有3只,原来是12V的,降压到5V,仍然很亮,而且耗电极低,1mA就够了!

因为收音机刻度不需要太亮,又串联个400欧姆电阻。

最后,计数器也加了灯,看效果!

网友:
我的红灯2L1410效果

楼主:
灯条见图。

任意裁剪,背后带胶,安装方便!

楼主:
这个灯条原来是白色的光,

安装时,我隔了两层桔黄色的塑料膜;

这样的感觉比较温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珍贵的机器,只要能无损改装都能接受

也就是完全可以恢复成原样

对机器没有任何损伤,如果拆除,立刻可以拿掉!

几乎不增加空间,重量,耗电也极低,而它的亮度足够!

效果令人满意。

楼主:
照片由柯达卡片机拍摄;

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机器没有任何损伤,如果拆除,立刻可以拿掉!

几乎不增加空间,重量,耗电也极低,而它的亮度足够! ...

有想法就动手干,效果不错

网友:
橙色看起来不错复古风

网友B:
整体效果挺好,不过VU表已经有灯了,另加有些多余。不过您自己玩儿的高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效果挺好,不过VU表已经有灯了,另加有些多余。不过您自己玩儿的高兴就好。

UV表,原来没有灯啊,都是我自己加的。

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B:
引用 楼主:
UV表,原来没有灯啊,都是我自己加的。

谢谢您的关注!

哦,我以为VU表内框的灯是原有的,表外是后加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以为VU表内框的灯是原有的,表外是后加的呢

夏普9494,原来没有灯,一个都没有!

网友C:
整体效果不错!度盘下面点状光难看,用黄色灯罩材料罩上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体效果不错!度盘下面点状光难看,用黄色灯罩材料罩上比较好。

对,

作成暗灯,

9494最好把灯放在右侧,

那有个地方,

把指针改为有机玻璃,

光线可折射在上面,

特别夜晚,

效果和档次就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