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的音质真的那么差吗?

楼主(2023-05-08):
    我用自制的中波收音机收听节目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听播音员说话,声音很好听、很清晰,甚至能听到换气声;听简单的二胡音乐等乐器声音也很好听;但是一听歌曲就有点模糊,嘈杂不清。不知啥缘故,难道是喇叭不行儿?
    顺便说一下我的爱机配置:电路:HX108-2型,功放:8002A,磁棒:200cm,喇叭:4寸(老式号角纸盆8Ω0.5W),统调没问题。音质很享受,就是听歌炸毛。

网友:
这种帖子也问?你把一首歌分别转成32k、128k、320k音质试试,看看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中波的带宽只有9~10K,调频就好很多了,单声道还180K,立体声250K
中波这么小的带宽,决定了他的音质不会好到哪里,只适合语音类节目

网友:
楼主要格局大一些,不要停留在十几元几十元的地摊AM机,买个万把块甚至六位数的欧美血统

收音机您听听AM,立刻通透感,层次感,水润,温润,温暖,推力,力度,深度,圈圈到肉......

我没文化学不会论坛其他大师那样的文采 .高低也只能整这么几句.您赶紧下单买吧

网友:
有设备吗?测试频响。

根据我的测试,调幅波 对音频波形本身的失真并不大。

譬如:
输入400HZ的音频,通过 RF发射出去。
通过收音机接收
检查喇叭两端的波形发现失真很低的。

但是中波的频响范围很差,这个可能是主要原因。

网友:
磁棒这么长。机器频响太窄了,再改进改进。

网友:
最近注意到,日本有很多中波立体声收音机。NHK第一放送和第二放送也都是中波。感觉声音很好。当然我这耳朵也不灵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波的带宽只有9~10K,调频就好很多了,单声道还180K,立体声250K
中波这么小的带宽,决定了他的音质不会 ...

日本的中波立体声带宽也是9-10K吗?
我觉得NHK中波单声道的声音也很好啊。

网友:
听音量用喇叭,听音质用头戴式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波的带宽只有9~10K,调频就好很多了,单声道还180K,立体声250K
中波这么小的带宽,决定了他的音质不会 ...

目前国内的中短波广播统一为信道带宽9K,也就是上下边带加起来才这么多,音频带宽只有4.5K。单独听的时候,一般感觉都还行,但听中波乐曲的时候,如果马上从网上找到这首曲子,中波和全带宽的交替听,那就差别巨大了,听不出来说明耳朵确实衰减的很严重了
另外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大型的台式收音机在箱体的设计上确实对音质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使得缺乏高频的声音听起来也不错。如果用频响平坦的监听耳机/监听音箱这类东西去听,是很容易做出比较来的,没有什么玄学成分

网友B:
有音调提升电路的话,就可以听到5~5.5kHz的音频,但不是所有节目都含有这么高音频的,通过磁带音乐可以发现,通常的节目高音并不多。
我用L601开盘机放老开盘带听邓丽君歌,速度在9.5cm/s,机器的指标只到4kHz,但是听起来与盒式录音机上限6.3kHz的频响并无区别,说明较高音频可能只是存在于交响乐、器乐、现场特殊声音。
常听语言节目的人为什么比较喜欢中波,尤其播音员人声?这不能只归于怀旧心理作用,听FM时的纯人声,多出来的只是特殊发音的唇齿音、环境回升等,就是说大部分情况下人声还是那个人声,FM还带入了特殊的尾音、回想声等,有时候带来的是空旷感,有时候带来的是不喜欢的东西使人疲劳,另外把一切好的和瑕疵都呈现给你了,可能、有时候、某些情况下还不如中波人声
不喜勿喷哈。

补充内容 (2023-5-9 12:33):
抱歉错字了:回想声---回响声;  环境回升---环境回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音调提升电路的话,就可以听到5~5.5kHz的音频,但不是所有节目都含有这么高音频的,通过磁带音乐可以发现 ...

AM存在不小的底噪,当然,对怀旧者来说这才是广播,
但对我这种听惯了高品质声音的人来说,真的是噪声.

网友:
你用一个音箱试听一下,感觉会大不一样的。

网友:
       因为你用的是号角喇叭,这类喇叭只适合中高音的放音不适合放低音,所以当播放音乐时因为有较大的低音成分所以听起来失真就比较大了,你应该换普通的低音喇叭收听估计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