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验了一下TDA2822M加负反馈......

楼主(2023-05-08):
今天做了一个小便携收音机,功放采用的是TDA2822M小功放,发现音量过大,电位器开到12点位有明显失真,于是想到了负反馈措施。以前没这样做过,经过实验发现是可行的。我采用的是TDA2822 BTL连接电路,在输入端7脚与输出端1脚或3脚接200K电位器调节,发现1脚为正反馈、接上后哨叫;于是改接3脚对7脚,负反馈作用明显,失真明显减小,现在电位器开到4点位听不出失真。测量电位器为150~180K之间效果较好。
我实在不愿意搬弄示波器,所以没有实验数据,有兴趣网友可以试试......

网友:
电路图都不提供一个,别人怎么知道您是怎么实验的?

这是输入分相的接法,增益22.1dB:

这是桥式的接法,增益23.3dB:

上述接法和数据是根据M后缀的ST/WS产品确定。

网友:
TDA2822M这类功放集成块可以看做把负反馈电阻集成在内部的运算放大器,因此典型应用只需在反相输入端对地接47μF落地电容,如果需要加深负反馈降低增益,通常的做法是在反相端串联电阻,如果需要增加低频补偿电路,那么可以把RC串联起来接在输出端与反相端,然后再在反相端接地的电容处串联电阻。TDA2822M内部是两个没有关联的放大器,用做BTL功放时虽然③输出与⑦输入相位相反,但通常不设置这样的负反馈,③是amp2输出,⑦是amp1输入,在③与⑦之间接负反馈元件相当于“大回环”,而且把信号直接反馈到输入端会降低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加重信号源负荷。

楼主:
2822这个电路图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BTL输出时、3脚对7脚输入端接一只反馈电阻。这支电阻不能接在1脚,接在1脚是正反馈。通过实验确定的。

网友:
不错,领教了。2822m的3脚与7脚连接一个150k~180k左右的负反馈电阻可以避免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2822这个电路图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BTL输出时、3脚对7脚输入端接一只反馈电阻。这支电阻不能接在1脚,接在 ...

TDA2822桥接BTL(加负反馈2)电路图.jpg

TDA2822应用电路[R858收音机]负反馈电阻R7(500~1K).jpg

楼主:
谢谢海洋DZ老师回复。看来TDA2822M接负反馈的电路有不少,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我是瞎鼓捣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23-09-28):
研究很深入,值得学习